avr通过rs485接收的串口数据错码怎么解决?高手来看下。

楼主: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再把收到的数据发出去,用串口调试软件查看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结果发现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到的数据很多和发出去的不一样,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懂的人指导一下。

波特率12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AVR单片机atmega16串口中断接收和发送程序。接收到字符后再发送出去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m_in_buf[1];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F9;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back)
{
  while( !( UCSRA & (1<   UDR=back;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com_in_buf[0]=UDR;
send_data(com_in_buf[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char j;
  init_devices();
  while(1)
  {
    for(j=1;j<100;j++)
  ;
  }
}

网友:
你贴程序没人帮你看,需要你自己调试,我可以告诉你方法
1、你先确认你的单片机串口是否有问题,看看232模式下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是否一致
2、如果一致就说明是你485电路的问题,
3、如果不一致那你就好好看看你的串口程序吧
按照我的经验多数问题会出在485电路上

网友:
谢谢,我正找485的原因呢。

网友:
刚大概看了程序,没用过这个单片机,一些寄存器意义都搞不懂。
先仿真一下,看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建议注意一下:
1.485是半双工的,收发方向要改变;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功能是只收不发,所以把接收的使能端接地了,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
没有问题,单向的,另外确保你的测试设备也没有问题,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功能是只收不发,所以把接收的使能端接地了,这样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
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B:
程序里面波特率设置是9600,你表述的却是1200?
while( !( UCSRA & (1 < 这两个"<"号中间是没有空格的
“我现在用的功能是只收不发,所以把接收的使能端接地了,这样没问题吧。”
是否是这样连接的:PC串口 -> RS485 -> M16Receive ->M16Translate -> RS232 -> PC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波特率设置是9600,你表述的却是1200?
while( !( UCSRA & (1 < 这两个" <"号中间是没有空格的
“我现在用的功能是只收不发,所以把接收的使能端接地了,这样没问题吧。”
是否是这样连接的:PC串口 -> RS485 -> M16Receive ->M16Translate -> RS232 -> PC串口

前两条同意!
第3条,如果你是只收不发,你怎么知道“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到的数据很多和发出去的不一样”???
请确认好问题,表述清楚!

网友:
已解决,是usb转串口的问题,换了个串口就好了,感谢大家的回复,分不多,别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