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的守护任务(daemon task)

楼主:
 Vxworks中的守护任务(daemon task)与一般的任务有什么区别?编写守护任务需要注意什么?最好能够举个实例。小女子初学vxworks,还请各位大侠不啬赐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没什么区别。根据需要订好合适的优先级让你的守护任务能确实发挥作用就行

网友:
楼上的老兄能否详细描述一下,我们都是菜鸟

网友:
vxworks系统结构实际很简单,也没有很多概念。在头脑里忘掉守护任务这种概念,你就想着你要什么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需要什么任务才能实现就行了。

网友:
vxworks 交流群84134443

网友:
那么vxworks下的C语言变成和linux下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现在需要将linux下的守护进程移植到vxworks下

网友:
Vxworks没有守护进程的概念,它的所有代码都运行在Kernel中,你也可以理解它的所有Task都是守护进程

网友A:
lS的,“它的所有代码都运行在Kernel中”啥意思?

网友:
在tornado中用taskSpawn创建一个守护任务,可以设置任务的优先级,在守护任务内用while(1)循环,一般加上taskDelay(1)施放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它的所有代码都运行在Kernel中”啥意思?

----Vxworks操作系统的Wind内核采取单一的实地址空间模式,所有的任务都在同一地址空间运行。和linux等嵌入式操作系统不同,Vxworks不区分核心态和用户态,所以所有任务都运行在Kernel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