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屏不能显示完整文字

楼主:
最近在开发测试TFT LCD屏.
刚开始用3.5寸的320*240编译了CE系统.文字可以显示完整.
之后改用4.3寸的480*272分辨率(16:9)编译CE系统.显示的文字例如回收站这几个字只能显示横的.竖的显示不出来.
直接换成3.5寸的屏又可以显示.用PB截图也是显示完整.
这块4.3的屏接在别的系统上文字也可以显示完整.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字显示不完整?

网友:
显示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我用的是扬创的BSP.改的就只有分辨率.还需要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应该是显示驱动的问题,显示的缓冲区大小有没有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驱动的问题,显示的缓冲区大小有没有改?

改过了.就是文字有横没竖.在桌面显示的图片里的文字是正常的

网友:
别的系统文字上显示正常,是另外的定制OS上?

网友:
有横没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贴个图,这样更清楚。

网友:
两块板子烧写的系统一样吗?
怀疑是定制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贴个图出来侃侃~~~~~

网友:
哇,有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没有完全改好奥

网友:
驱动问题吧 都修改什么参数了?

网友:
调高分辨率如果只改长和宽,那肯定是不行的…应该是显示屏驱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系统.在3.5的NEC屏是可以显示完整文字的.
区别在于3.5屏是240*320的,4.3寸屏是480*272的.
BSP也是3.5屏的.各位能提示怎么修改吗?
手上没有数码相机,用手机拍的不清晰.

网友:
连了U口.用鼠标点进我的设备.开始等.只要是黑体字都可以很好的显示.白字就是残缺.

网友:
背景换成白的.显示黑字是完整的.真是怪.为什么白色字显示不出来

网友:
翻转一下LCD控制器的像素时钟的极性(Inverted Pixel Clock),相信是这个问题,不同的屏的前后沿,极性等有可能是不同的,既然没有偏移的问题,应该就是极性的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不不能只改分辨率的,你只改分辨率能显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场行的前后肩,帧频等要严格的和屏硬件时序相对应!

网友:
你的屏是什么接口呀?

网友:
设置Display Controller半字节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