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挽电路中什么是从负载吸入电流 吐出电流

楼主:
在推挽电路中什么是从负载吸入电流 吐出电流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推挽电路
  推挽电路是两不同极性晶体管输出电路无输出变压器(有OTL、OCL等)。是两个参数相同的功率 BJT 管或MOSFET 管,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推挽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
  如果输出级的有两个三极管,始终处于一个导通、一个截止的状态,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这样的电路结构称为推拉式电路或图腾柱(Totem-pole)输出电路。当输出低电平时,也就是下级负载门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端的电流将是下级门灌入T4;当输出高电平时,也就是下级负载门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的电流将是下级门从本级电源经 T3、D1 拉出。这样一来,输出高低电平时,T3 一路和 T4 一路将交替工作,从而减低了功耗,提高了每个管的承受能力。又由于不论走哪一路,管子导通电阻都很小,使 RC 常数很小,转变速度很快。因此,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要实现线与需要用 OC(open collector)门电路。

  推挽电路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广泛应用于功放电路和开关电源中。
  它的优点是:
  结构简单,开关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推挽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
  缺点是:
  变压器带有中心抽头,而且开关管的承受电压较高;由于变压器原边漏感的存在,功率开关管关断的瞬间,漏源极会产生较大的电压尖峰,另外输入电流的纹波较大,因而输入滤波器的体积较大。

网友:
推挽也称推拉式,即有推有拉。上桥接电源,下桥接地,中间输出。因此上桥输出电流,下桥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