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MODEM用AT指令上网

楼主:
我用的是WAVECOM的,通过串口连接PC机.
天线连好,sim卡已开通GPRS.短信收到都正常.
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操作如下:

发送:AT+CGDCONT=1,"IP","CMNET"
返回:OK

发送:AT+CGCLASS="B"
返回:OK

发送:AT+CGATT=1
返回:OK

发送:ATD*98**1*1#
返回:OK

发送:AT+CIPSTART="TCP","111.111.111.111","123"  //IP和端口隐去
返回:ERROR

问题:
我想问下,为什么会失败呀!是哪里操作不对吗?
而且不是应该先返回 状态码,然后再返回Conneted fail 吗?
返回ERROR是为什么?

希望各位帮忙呀,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新人不会用 分给少了

网友:
AT

AT+CLIP=1

ATE0

AT+CFUN=1,1

ATX4

AT+COLP=0

AT+CLIP=1

ATE0

AT+CFUN=1,1

AT+CIPHEAD=1

AT+CIPSTART="TCP","xxx.xxx.xxx.xxx","8888"

除非你的SIM300模块不带内嵌TCP /IP栈 不然觉得没问题!如果错了找那个销售让他帮你升级!

网友:
拨号号码错了,*99***1#

网友:
LZ,你这个错误的可能在很多方面哦。。

首先你拨号号码不是最常用的吧。。建议最好用*99***1#了。。

另外,你拨号成功以后,除了返回OK,应该还有获得的IP吧。。你检查一下此时是否获得了IP。。

然后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了。。你连接的这个IP和PORT,你确定他们是可以连接通的?此时的ERROR有可能是你TCP/IP SERVER的问题。。先确认这个SERVER是可以连接通的。。

网友:
你的IP肯定不对,不然不会不通的

网友:
*99# 也可以

网友:
如果 直接 出现EEOR  完全有可能 是指令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先不拨号,直接用GPRS模块进行socket连接试试,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
再看一下模块上的拨号步骤,其实上面都有说明的!同时你在接收端要开一个Socket的连接,让你的模块接入!

网友:
看WAVECOM的WIP手册~
要不然就OpenAT处理,更强大

网友:
WAVECOM的模块版本协议有多不同,不同版本之间的协议也有写差异,你最好问问厂家

因为我们正常遇到这个问题,每次版本不一样,协议也有写差异。

网友:
直接CIPSTART,不需要先拨号~~

网友:
先设置后拨号啊,拨号成功后AT指令似乎就不起作用了吧....

网友:
发送:ATD*98**1*1#

发送:AT+CIPSTART="TCP","111.111.111.111","123"  //IP和端口隐去

ATD是拨号上网,需要进行PPP协商的,由此可以用自己的协议栈;
AT+CIPSTART应该是需要模块内部有TCP/IP协议栈的,这个上网流程可以参考一下AT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