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自动布局的问题

楼主:
    我通过tools-》autoplacement 然后选统计布局,其他默认,结果等他布局完后大部分元件还在pcb板子外面,keepoutlayer我也有(粉紫色线),究竟啥原因哩,而且有的元件焊盘位置还变了!!
autoplace需要选中automatic pcb update吗
帮帮这个无助的女人吧

网友:
一般都不用自动布局吧?很难符合要求,呵呵

网友:
我觉得画电路是不适合自动布局的,因为软件没有这么聪明,不能识别复杂的环境。效果很糟,或者根本是无法完成自动布局
我觉得手动布局之后,——》自动布线——手动编辑修改就算不错了。

网友:
poplarni

等级:
可用分等级:贫农
总技术分:10
总技术分排名:223461
结帖率:56.25%

————————————————————————————
哎,楼主都不结贴的,回答也是白回了。.......

网友:
就没有用自动布局的!记住了就行 不能

网友:
天,如果软件都能自动布局的,工程师都该下岗咯。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边界设置问题。不过一般布局还是要自己布的,然后可以自动走线,最后手工修改。

网友:
先自动布局,再手动。因为自动布局后很多元件并没你想象的布,还是一团槽糕,需要你手动布局。
布线也一样  先自动后手动   很多细节问题自动是不理想的

网友:
"结果等他布局完后大部分元件还在pcb板子外面",楼主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对元器件进行布局?系统只会对布局好的元器件自动布线,不会对元器件自动布局吧,再说就算他布了你也不能用啊,你要根据各个芯片的特性来总体考虑的

网友:
不管是怎么回事,

楼主还是手动布局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先手动把原件的位置定下来,然后锁定原件,再自动布线.
不过最好是手动布线,自动问题挺多的

网友:
选中所有的元器件,在点自动布局。

网友:
PROTEL自动方面不好
总要出点问题啦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布线吧,简单的可以用电脑自动布线,复杂的还是自己来吧,相信人是比电脑灵活地。

网友:
LZ是不是刚开始画板子?如果是的话不建议使用protel画的,当然只是玩玩的话那倒可以.现在社会上用的比较多的有power pbc,PADS,Allegro等.LZ可以了解下.

网友:
一般是手动布局,自动布线后在手工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