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驱动(初始化中)中二个线程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SD卡驱动(初始化中)中二个线程的问题
SD卡驱动(初始化中)中有二个线程。
//线程1 Initialize SDControllerIstThread() to handle interrupt generated by Host Controller
//线程2 Create interrupt thread for card detection
线程2好理解,是检测卡插入的线程。
线程1的功能是什么呢?请高手用文字介绍一下.谢谢.
generated
thread
Create
检测

网友A:
初始化中断,当有SD卡插入的时候,就会触发中断。

网友B:
LS说 "线程1 ---> 初始化中断,当有SD卡插入的时候,就会触发中断."
//线程2 Create interrupt thread for card detection
线程2,是检测卡插入的线程。
线程1 和 线程2 不是没有区别吗? 请指导.

网友C:
沒記錯的話~
第一個線程就是在處理讀,寫中斷
正常的IST Thead
第二個線程是在
等待card insert/remove的Thread

网友D:
2线程处理读写数据的中断啊。。。驱动不都有这个线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