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字库如何放大显示?

楼主:
由于FPGA内存较小,只能用8*16的点阵字库,然后需要在屏幕上放大显示,如何在程序中(Verilog)实现点阵字库的放大?
例如:用屏幕上一10*10的方块代表字库中的一点

网友:
有点难,不是整倍的没弄过。

网友A:
这个首先看你的屏幕对应的分辨率 是8*16的多少倍; 最好是整数倍。
然后写正放大的显示程序;直接实现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看你的屏幕对应的分辨率 是8*16的多少倍; 最好是整数倍。
然后写正放大的显示程序;直接实现就可。

屏幕分辨率是640*480的,请教一下正放大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放大

网友A:
放大和分块的方法都可以。
必须32*32 汉字 分成4个8*8;
对一个数组储存左上角的8*8,数组2储存右上角的8*8;
数组3储存左下角的8*8,数组4储存右下角的8*8

显示的时候依次显示 一块一块的显示既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和分块的方法都可以。
必须32*32 汉字 分成4个8*8;
对一个数组储存左上角的8*8,数组2储存右上角的8*8;
数组3储存左下角的8*8,数组4储存右下角的8*8

显示的时候依次显示 一块一块的显示既可以。

谢谢,好像并没有放大,只是分块显示了

网友B:
搜索拉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拉伸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只能整数倍放大,例如:开始一个点,现在就4个点,或9个点。。。来表示一个点即可,重新计算每个点对应的坐标即可。

另推荐一个unicode 点阵字库工具,但愿能给你带来帮助。

guitool v1.06.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