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中的汇编指令集

楼主:
有谁知道WinCE中汇编指令?分享一下详细的指令集,先谢谢了!!!!

网友A:
wince中没有汇编指令,汇编指令都是相对于CPU来说的。看你的Wince是在哪一个CPU上面跑的,比如ARM,那么就是ARM的汇编指令。要查看ARM的汇编指令可以到我的资源中下载。

网友:
CE是操作系统,支持多种架构的CPU,各个CPU的汇编指令集是不同的

所以应该去找CPU的,不是CE的.

网友:
只有处理器指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中没有汇编指令,汇编指令都是相对于CPU来说的。看你的Wince是在哪一个CPU上面跑的,比如ARM,那么就是ARM的汇编指令。要查看ARM的汇编指令可以到我的资源中下载。

只与CPU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