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译的时候找不到"pkfuncs.h"文件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个SDK,然后编译程序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错误: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emulator\ceddk.h(110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pkfunc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是否我的SDK少了那个组件,还是SDK配置的时候不对,那位碰到过的烦请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emulator的SDK吗?是不是你选择CPU类型出错了,选择的SDK还是emulator的

网友:
这个文件似乎不会包括在SDK里,你需要拷贝一个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或者添加头文件包含路径,C:\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emulator的SDK吗?是不是你选择CPU类型出错了,选择的SDK还是emulator的

--SDK的CPU类型没有错.

下面列出整个编译输出信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BspHelper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PmpShell\Include\Emulator\ceddk.h(45):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macwin32.h.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PmpShell\Include\Emulator\ceddk.h(1103):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pkfuncs.h.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PmpShell\Include\Emulator\pm.h(326):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mpm.h.
--------------------Configuration: BspHelper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ompiling...
BspHelper.cpp
BspHelperDlg.cpp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PmpShell\Include\Emulator\ceddk.h(110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pkfunc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bUniFile.cpp
ParseStringData.cpp
Generating Code...
Error executing cl.exe.

BspHelper.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emulator的SDK吗?是不是你选择CPU类型出错了,选择的SDK还是emulator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跟选择那些组件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文件必须是用其他方法加入到SDK而不管你选择了那些组件.

网友A: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BspHelper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说明你选择的SDK就是WCE emulator嘛,那就是系统标准的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BspHelper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说明你选择的SDK就是WCE emulator嘛,那就是系统标准的SDK

我试了几个SDK都这个样子的.

网友:
原因是你build SDK的时候因为没有添加某个组件导致没把这个文件添加到SDK里边去。
你可以到WINCE里找到相关路径,再把那个路径下的文件全部复制到安装后的SDK相关目录里边,这样以后就不会出现编译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