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存检测技术原理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毕业设计需要我了解内存检测的技术原理,我这里有相关函数名,可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想请教高手能帮我详细解释下每个函数的功能,和具体实现方法,越详细越好。谢谢!

这是函数定义:
int test_or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and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seqinc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solidbits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blockseq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checkerboard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bitspread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bitflip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walkbits1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int test_walkbits0_comparison(ulv *bufa, ulv *bufb, size_t count);
下面是描述:
{ "Random Value", test_random_value },
   { "Compare XOR", test_xor_comparison },
   { "Compare SUB", test_sub_comparison },
   { "Compare MUL", test_mul_comparison },
   { "Compare DIV",test_div_comparison },
   { "Compare OR", test_or_comparison },
   { "Compare AND", test_and_comparison },
   { "Sequential Increment", test_seqinc_comparison },
   { "Solid Bits", test_solidbits_comparison },
   { "Block Sequential", test_blockseq_comparison },
   { "Checkerboard", test_checkerboard_comparison },
   { "Bit Spread", test_bitspread_comparison },
   { "Bit Flip", test_bitflip_comparison },
   { "Walking Ones", test_walkbits1_comparison },
   { "Walking Zeroes", test_walkbits0_comparison },
   { NULL, NULL }
我是新手,也不怎么会搜索,还请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名字也该猜出一些:
随机值测试:随机(的位置)写入一个(随机)数,再读出来看是否正确。
比较测试:XOR(异或),除,乘,减,或,与。
连续加。
固定位数。
下面的继续。

总之就是用各种方法对内存的一些(或全部)空间进行读写操作,用以判断内存是否完好。

网友:
另外,也是为了检测控制线,数据线,地址线之间是否有短路和断路的情况。

网友A:
呵呵,谢谢你们,有没有人能不能帮我把后面的几个详细解释下?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后后面的几个用处,和执行过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你们,有没有人能不能帮我把后面的几个详细解释下?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后后面的几个用处,和执行过程,谢谢!
{ "Random Value", test_random_value },      //随机值测试
  { "Compare XOR", test_xor_comparison },   // 异或比较
  { "Compare SUB", test_sub_comparison },   // 减法, 乘法,除法,或,与
  { "Compare MUL", test_mul_comparison },
  { "Compare DIV",test_div_comparison },
  { "Compare OR", test_or_comparison },
  { "Compare AND", test_and_comparison },
  { "Sequential Increment", test_seqinc_comparison }, // 顺序递增
  { "Solid Bits", test_solidbits_comparison }, // 固定位
  { "Block Sequential", test_blockseq_comparison },  // 块递增
  { "Checkerboard", test_checkerboard_comparison },  // 板测试
  { "Bit Spread", test_bitspread_comparison },   //bit 扩散
  { "Bit Flip", test_bitflip_comparison },      // bit 翻转
  { "Walking Ones", test_walkbits1_comparison },  // 走 1 测试
  { "Walking Zeroes", test_walkbits0_comparison },  // 走 0 测试
  { NULL, NULL }                                 // 表结束标记。

意思吗,我就不详细说了,找个金山词霸翻译下就知道了,顾名思义。
顺便翻译一下吧: 看后面注释。

这里说说设计意图。
这不是描述,而是一张表, 名称与函数地址结构数组表,最后以NULL,NULL结尾。
表示这个表的结束。
这个表的设计意图是,给出一个测试名称,可以找到这个测试函数。
例如,你从控制台上输入了一个测试名称,则查表可找到对应测试函数,通过
函数指针可以调用这个测试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