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恒流源问题

楼主:
请问用TL431怎样设计一个输出电流为1MA的恒流源呢?

网友:
好像它的datasheet中有例子电路的,你下载它的手册看看,一般像这种芯片都会有例子的。。。
还有建议在百度或google搜一下,在论坛问有时并不是一件好的方法。。。。

网友A:
1毫安还是1兆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毫安还是1兆安?

网友:
哈哈,1兆安都来了,,,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毫安还是1兆安?

是1毫安

网友:
          1k电阻

电源                      2n5551

                          2.5k
            tl431

2n5551的集电极与1k的一端出1ma恒流。在multisim上仿真是可以的。因为没有图床所以用文字示意一下。

网友:
基准电压除以电阻=1毫安,基准电压是固定的

网友:
使用UTC 有TL431G-AE2-R  会不会比较好呢?

网友:
TL431至少需要1mA的电流才能工作吧,恒流源的话要把431的工作电流也调到了uA级,,,不知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