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学生关于CE数据库的问题?~真心求助

楼主:
用的是VS2008里的VB做的
首先我的数据信息量非常小,大家能提供一个不用数据库的方法来编辑,读,修改,显示的好方法吗?用类可以吗?
其次我想用SQLCE ,不过出现了少一个动态库的一个错误,网上搜过很多解决方法,但始终没搞定。好后来想用SQLITE做,又出现了问题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Dim con As New SQLiteConnection("Data Source = \My Documents\books.dbx")
        Dim cmd As New SQLiteCommand
        SQLiteConnection.CreateFile("books")
        con.Open()
        If con.State = ConnectionState.Open Then
            Label1.Text = "chengong"
        End If
在con。open()地方
无法找到 PInvoke DLL“SQLite.Interop.DLL”。这个问题
我把C:\Program Files\SQLite.NET\bin\CompactFramework下的System.Data.SQLite.dll,SQLite.Interop.066.DLL,SQLite.Interop.066.lib都复制到了CE下的\WINDOWS里,也在工程里引用了System.Data.SQLite.dll,还有一个DLL引用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学生我刚接触,所以希望各位帮帮我~~~我Q573007760

网友A:
单机,还是需要与PC上交换数据

如果是单机,数据量又小,就没有必要用SQL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机,还是需要与PC上交换数据

如果是单机,数据量又小,就没有必要用SQLCE
请问,那怎么处理呢?用类吗?是这样的,我在ARM开发板上,跑的CE,然后CE读取一个阅读器送来的ID号,这个我解决了。。比如送来10个数字,然后我就定义这是一个ID号,再加几个(比如书名,书作者)等,显示一下,按进来的顺序排序一下。。。这样怎么弄呀。。谢谢,因为刚接触VB

网友B:
如果数据量小,自己定义一个数组或链表就行了。如:
struct DataInfo
{
int nId;
TCHAR BookName[100];
TCHAR AuthorName[100];
};
DataInfo di[30];//最大30条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量小,自己定义一个数组或链表就行了。如:
struct DataInfo
{
int nId;
TCHAR BookName[100];
TCHAR AuthorName[100];
};
DataInfo di[30];//最大30条记录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那数组可以,类也可以把?我想用FORM1里建的数组或类,在其他FORM里引用,好像有点问题。。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量小,自己定义一个数组或链表就行了。如:
struct DataInfo
{
int nId;
TCHAR BookName[100];
TCHAR AuthorName[100];
};
DataInfo di[30];//最大30条记录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那数组可以,类也可以把?我想用FORM1里建的数组或类,在其他FO……

这个可以的,跟PC上的用法一样 。

网友:
我不懂vb,用全局数组就行了吧,所有的form都可以调用,c语言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