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VGA时序资料,网上的帖子我已经找了多篇,不全。有 ...

楼主(2009-02-06):
谁有VGA时序资料,网上的帖子我已经找了多篇,不全。有没标准资料?
谁有VGA时序资料,网上的帖子我已经找了多篇,不全。有没标准资料?希望有的能share一下。
网上
share
资料

网友A:
有做过lcd转vga的吗?
640x480,60MHz下,字上带黄,有些看不清楚,图片效果像装了win98,没加显示驱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说的VGA是指什么?分辨率(480x640)?还是指15针D-SUB接口(俗称VGA接口)?
你应该直接找数字转VGA接口的芯片来做转换。

网友C:
我用cs7123将24bit转成了RGB,HS和VS是直接用LCD出来的。cs7123是10bit的DA转换,我将低两位接地,高8位和LCD出来的接。

网友D:
接法没问题,先用色阶图看看到底哪些信号有偏差。

网友E:
我按照例如红蓝为0,绿由0到255的变化来看,没看出什么问题。三个颜色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