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里的"#"的虚拟键值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搞键盘时遇到点问题,我查过wince 下的虚拟键值表,怎么就是没有"#"的虚拟键值??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学习下
只知道3,不知道#呵呵

网友:
可以直接打印出来的,在PreTranslateMessage里面做

if (msg->message == WM_KEYDOWN)
{
    msg->wParam 就是 virtual-key code

}

网友:
多谢WceUi 兄的建议.可是我这里需要让它显示在LCD上,就象按下"1"会显示"1"那样.
听说有的是靠软键盘方式输入,貌似一个输入面板的界面

网友:
哪个版本

我记得MSDN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先发VK_SHIFT,再发"3",组合而成。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VK code,他就是VK_SHIFT + 3的虚拟code,你要自己分析,就好像'a'和'A'都是一个虚拟code一样

网友:
PS/2里面,一般是实现为复合键,键盘键与虚拟键码对照表给出的是单键的功能对应。。。
S3C2440里面,有个流驱动的键盘,就提供过复合键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标准的键盘原文件应该有,
你可以去看看#号的VK是多少,对应的你物理扫描码就可以了
还有,#号对应的vk可能不是写#号,有可能是VK_XXXX之类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Dnw的物理扫描嘛,去找vk值

网友:
最近公司网络有问题,今天来加班总算可以上网了,呵呵

个人觉得还是fire_up和WceUi两位说得比较正确,不过还得经过实验验证下才能知道.

等结果出来了我会贴出来,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因为#是一个shift+3组合而成,所以它没有独立的vk,键盘驱动中会根据shift和3的vk进行处理,这一部分可以在键盘驱动的mdd层代码中看到

网友A:
step1:VK_SHIFT;
step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ep1:VK_SHIFT;
step2:'3'
正解

网友:
keybd_event(VK_SHIFT,0,0,0);
keybd_event(3',0,0,0);
模拟按下,
keybd_event(3',0,0,0);
keybd_event(VK_SHIFT,0,0,0);
模拟抬起,就会在lcd屏幕上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