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media player下添加菜单

楼主(2009-03-19):
window media player下添加菜单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微软window mobile 的windows media player下的右软键菜单下添加一个菜单项,该怎么添加?
微软是否提供相应的接口?
有谁知道的请大家帮忙以下.
感谢大家了。
菜单
微软
Mobile
window
player

网友A:
这对于这个MS没有提供扩展的机制,不过你可以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OCX,看能实现不,SDK下有例子。\PocketPC\CPP\ATL\WmpSample

网友B:
那就是在window media player下没有菜单扩展的机制了吗?
麻烦了,急,谢谢

网友C:
PB下有windows media player的源代码的,可以修改,然后编译

网友D:
window media player不太清楚,应该可以,但是文档中没有指明,但是Calendar,Tasks,Imaging,ActiveSync,Inbox,Contacts,Connectivity这些都是可以在系统的menu上扩展菜单的。

网友E:
那么在系统上的menu比如在Calendar上加一个菜单项大概步骤是怎么样的?
小弟在系统上加菜单什么也不清楚呀,
谢谢了各位大哥大姐。
请多指教。

网友F:
主要是IContextMenu这个接口。可以参考\Samples\PocketPC\CPP\win32\MedicalHistory\MedicalHistory应该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