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将下面的代码改为我TE2440A的开发板的按键驱动,不知道怎么改。我要让EINT0(GPF0)产生中断,输入一个字母。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ODULE_LICENSE( "GPL ");

#define   DEVICE_NAME "buttons "
#define   BUTTON_MAJOR   232
//#define   KEY_A   1
//#define   KEY_B   2

//static   struct   input_dev   buttons_dev;

//static   char   kbmap[]={
// KK_LEFT,KK_UP,KK_RGHT,KK_DOWN
//};

static   struct   key_info   {
int   irq_no;
unsigned   int   gpio_port;
int   key_no;
}   key_info_tab[4]   =   {
{   IRQ_EINT1,   GPIO_F1,   0x59   },
{   IRQ_EINT2,   GPIO_F2,   0x60   },
{   IRQ_EINT3,   GPIO_F3,   0x61   },
{   IRQ_EINT7,   GPIO_F7,   0x62   },
};

static   int   ready   =   0;
static   int   key_value   =   0;

static   DECLARE_WAIT_QUEUE_HEAD(buttons_wait);

static   void   buttons_irq(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
{
struct   key_info   *k;
int   i;
int   found   =   0;
int   up;
int   flags;
// printk( "\nthis   is   buttons_irq   program\n ");
for   (i   =   0;   i   <   sizeof   key_info_tab   /   sizeof   key_info_tab[1];   i++)   {
k   =   key_info_tab   +   i;
if   (k-> irq_no   ==   irq)   {
found   =   1;
break;
}
}
if   (!found)   {
printk( "bad   irq   %d   in   button\n ",   irq);
return;
}

save_flags(flags);
cli();
set_gpio_mode_user(k-> gpio_port,   GPIO_MODE_IN);
up   =   read_gpio_bit(k-> gpio_port);
set_external_irq(k-> irq_no,   EXT_BOTH_EDGES,   GPIO_PULLUP_DIS);
restore_flags(flags);
                if   (up)   {
                              key_value   =   k-> key_no   +   0x80;
                handle_scancode(key_value,0);
                tasklet_schedule(&keyboard_tasklet);

//                 input_report_key(&buttons_dev,key_value,1);
//                 input_sync(&buttons_dev);
                printk( "button     [%d]press   up\n\n ",k-> key_no);
//                 printk( "this   is   irq   %d\n ",k-> key_no);

                }   else   {
                              key_value   =   k-> key_no;

                handle_scancode(key_value,1);
                tasklet_schedule(&keyboard_tasklet);
//                 input_report_key(&buttons_dev,key_value,2);
//                 input_sync(&buttons_dev);
                printk( "button     [%d]   press   down   \n\n ",k-> key_no);
//                 printk( "this   is   irq   %d\n ",k-> key_no);

                }
              ready   =   1;
wake_up_interruptible(&buttons_wait);
}

static   int   request_irqs(void)
{
struct   key_info   *k;
int   i;
for   (i   =   0;   i   <   sizeof   key_info_tab   /   sizeof   key_info_tab[1];   i++)   {
k   =   key_info_tab   +   i;
set_external_irq(k-> irq_no,   EXT_BOTH_EDGES,   GPIO_PULLUP_DIS);
if   (request_irq(k-> irq_no,   &buttons_irq,   SA_INTERRUPT,   DEVICE_NAME,   &buttons_irq))   {
return   -1;
}

}
return   0;
}

static   void   free_irqs(void)
{
struct   key_info   *k;
int   i;
for   (i   =   0;   i   <   sizeof   key_info_tab   /   sizeof   key_info_tab[1];   i++)   {
k   =   key_info_tab   +   i;
free_irq(k-> irq_no,   buttons_irq);
}
}

static   int   sbc2410_buttons_read(struct   file   *   file,   char   *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static   int   key;
int   flags;
int   repeat;
                if   (!ready)
                                return   -EAGAIN;
                if   (count   !=   sizeof   key_value)
                                return   -EINVAL;
save_flags(flags);
if   (key   !=   key_value)   {
key   =   key_value;
repeat   =   0;
}   else   {
repeat   =   1;
}
restore_flags(flags);

if   (repeat)   {
return   -EAGAIN;
}

                copy_to_user(buffer,   &key,   sizeof   key);
                ready   =   0;
                return   sizeof   key_value;
}

static   unsigned   int   sbc2410_buttons_select(
                struct   file   *file,
                struct   poll_table_struct   *wait)
{
                if   (ready)
                                return   1;
                poll_wait(file,   &buttons_wait,   wait);
                return   0;
}

static   int   sbc2410_buttons_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cmd)   {
default:
return   -EINVAL;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bc2410_buttons_fops   =   {
owner: THIS_MODULE,
ioctl:     sbc2410_buttons_ioctl,
poll:   sbc2410_buttons_select,
read:   sbc2410_buttons_read,
};

static   int   s3c_kbd_translate(unsigned   char   scancode,   unsigned   *keycode,   char   raw_mode)
{
int   nResult   =   1;
  printk( "my   translate   \n ");
*keycode   =   (scancode   &   0x7f);
return   1;
}

static   devfs_handle_t   devfs_handle;
static   int   __init   s3c2410_kbd_init(void)
{
int   ret;

// buttons_dev.name= "tcbbuttons ";
// set_bit(EV_KEY,buttons_dev.evbit);
// set_bit(KEY_A,buttons_dev.keybit);
// set_bit(KEY_B,buttons_dev.keybit);
// input_register_device(&buttons_dev);

ready   =   0;
ret   =   register_chrdev(BUTTON_MAJOR,   DEVICE_NAME,   &sbc2410_buttons_fops);
if   (ret   <   0)   {
    printk(DEVICE_NAME   "   can '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
    return   ret;
}

ret   =   request_irqs();
if   (ret)   {
unregister_chrdev(BUTTON_MAJOR,   DEVICE_NAME);
printk(DEVICE_NAME   "   can 't   request   irqs\n ");
return   ret;
}
devfs_handle   =   devfs_register(NULL,   DEVICE_NAME,   DEVFS_FL_DEFAULT,
BUTTON_MAJOR,   0,   S_IFCHR   |   S_IRUSR   |   S_IWUSR,   &sbc2410_buttons_fops,   NULL);
k_translate   =   s3c_kbd_translate;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10_kbd_exit(void)
{
devfs_unregister(devfs_handle);
free_irqs();
unregister_chrdev(BUTTON_MAJOR,   DEVICE_NAME);
// input_unregister_device(&buttons_dev);

}

module_init(s3c2410_kbd_init);
module_exit(s3c2410_kbd_exit);
MODULE_LICENSE( "GP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