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如何加入.s文件(VS2005)

楼主:
自己用VS2005写了一个流驱动,里面需要读写NandFlash。我将对应的代码添加到驱动中。
到了最后卡在了RdPage512、RdPage512Unalign等函数。这些函数是在Nand.s文件中实现的。
都是汇编代码。直接将文件加到项目中编译不了。
请问要如何设置才可以编译。或者有非汇编代码也可以,那位高手能提供。
谢谢!
平台s3c6410.

网友:
在EVC中是可以使用汇编语言的,这叫混合编程,不过汇编语言程序要单独放在一个.s文件中

网友A:
在Custom Build的Commands中加入armasm -cpu xscale "$(InputPath)" "$(IntDir)/$(InputName).obj",在Output中加入$(IntDir)/$(InputName).obj即可。

网友B:
是否已经实现了NAND Flash的驱动,如果是的话,那可以考虑使用这个驱动读写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ustom Build的Commands中加入armasm -cpu xscale "$(InputPath)" "$(IntDir)/$(InputName).obj",在Output中加入$(IntDir)/$(InputName).obj即可。
error A0034: undefined symbol: Interworking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8\Projects\Projectx\AsmTest\AsmTest\nand.s
好些错误啊

    IF Interworking :LOR: Thumbing
        bx        lr
    ELSE
        mov        pc, lr    ; return
    ENDIF

引用 网友B:

是否已经实现了NAND Flash的驱动,如果是的话,那可以考虑使用这个驱动读写NAND。

虽然有,但是具体到我的情况无法直接使用。

网友C:
可以看BOOTLOADER和OAL的代码,这些都是.S和.C一起用的,除标准函数的声明外,在sources文件中添加相应的.S文件就行了。
另外,看一下你的BSP,也许KernelIoControl已经实现了NAND的读写,你只要访问相应KernelIoControl就行

网友:
应该是,source文件没包含.s出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BOOTLOADER和OAL的代码,这些都是.S和.C一起用的,除标准函数的声明外,在sources文件中添加相应的.S文件就行了。

恩,好多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因为是直接用vs2005建立的dll,没有用到sources文件。
算了,不搞了。已经不需要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