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关于触摸屏消息截获分发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手写输入法,编写了一个触摸屏的伪驱动来截获全屏手写的书写笔迹。但是遇到点问题。因为很多时候触摸屏上的单击是必须的,我要把单击桌面图标的消息发给系统,其它的发给我的输入法窗口。下面是我的程序,在消息的的分发上还是存在问题,我是把所有的单击都发给系统了,这个显然是不可以的。手写时落笔也是单击,次单击消息应该是发给我的输入法窗口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望高手指点!        // down
                        if(Flags == (TouchSampleDownFlag | TouchSampleIsCalibratedFlag | TouchSampleValidFlag))
                        {
                                xSaved = X;
                        ySaved = Y;

                        flag_up=0;
                                return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Flags, X,Y);
                        }

                        // mouse
                        else if(Flags == (TouchSampleDownFlag | TouchSamplePreviousDownFlag | TouchSampleIsCalibratedFlag |
                                TouchSampleValidFlag))

                        {
                                if(abs(X- xSaved)>4 && abs(Y- ySaved)>4)
                                {   flag_up=1;
                                        SendMessage(g_hwWnd, WM_MOUSEMOVE, 0, MAKELPARAM(X,Y));

                xSaved = X;
                ySaved = Y;
                flag_down=1;}
                        if(flag_down==1)
                                {flag_up=1;
                                SendMessage(g_hwWnd, WM_MOUSEMOVE, 0, MAKELPARAM(X,Y));}
else
{flag_up=0;
        return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Flags, X,Y);
}
                        }
                        //}// up
                        else if(Flags ==(TouchSampleIsCalibratedFlag |
                                TouchSampleValidFlag | TouchSamplePreviousDownFlag))

                        {if(flag_up==1)
                                SendMessage(g_hwWnd, WM_LBUTTONUP, 0, MAKELPARAM(X,Y));
            else return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Flags, X,Y);

                        }

                else
                {flag_down=1;
                        return pfnOrgTouchPanelCallback(Flags, X,Y);
                }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全屏手写的一个前提是:单击产生后,不松开,相当于长按,再加笔迹划动(MouseMove),才形成有效的全屏手写。
所以可以用单击及抬起的时间间隔来分辨是普通的单击,还是全屏手写的划动。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怎么实现呢?二楼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计算时间间隔,一定时间内没有更多的单击,就发送单击消息;否则就捕获下来。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我是想知道代码怎么写,还有就是这个就存在了一定延时 这个时间间隔设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这实际是一个GESTURE的应用。一般来说是在消息预处理的时候做,间隔一般是在100-300MS,应该是用户可以设置的。

网友:
如果没有轨迹滑动,也就是点的变化,长按也要发送给系统

网友:
10楼的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单击按下时,复位并启动定时器。单击抬起时,停止定时器,并且发送单击事件。

如果定时器事件产生了,说明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单击抬起、新的单击按下事件,那么这次就判断成长按。

简单一点的处理,这次长按就认为是全屏手写动作的开始。

另外,全屏手写也是个输入法,只要被调用,就直接截获所有长按消息,也就是说:全屏手写开启时,系统无法响应长按消息。

网友:
另外,全屏手写也是个输入法,只要被调用,就直接截获所有长按消息,也就是说:全屏手写开启时,系统无法响应长按消息。
  我要些的代码的没就是让系统知道什么时候是手写  最近我改进了代码还是稍微有点问题 判断的成功率也就在80%左右  还得鸡西优化 13楼的能不能留给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