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fpga 扩展 uart

楼主:
wince 操作系统, arm9 + FPGA 来扩展多串口系统,请问wince 驱动如何写?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很空泛,无非是基地址选择问题,然后并口串口的 MDD+PDD模式,
看看串口驱动,如何并入,利用C++ 多态增加串口

网友:
fpga很好实现UART的低层固件?不过像UART的硬件时序电路应该很成熟了,COPY一个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A:
WINCE 的驱动如和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的驱动如和实现?

建议楼主先把自带的串口驱动看一遍,然后再入手,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FPGA可以用使用SPI,PCI,PCIE,接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