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mobile 如何实现横竖屏切换?

楼主(2009-01-19):
c# mobile 如何实现横竖屏切换?
c# mobile 如何实现横竖屏切换?
Mobile
如何

网友A:
改变系统横竖屏?还是应用适应系统转屏呀?

网友B:
c#?能调用CE提供的函数吗?
LONG ChangeDisplaySettingsEx(
LPCTSTR lpszDeviceName,
LPDEVMODE lpDevMode,
HWND hwnd,
DWORD dwflags,
LPVOID lParam
);

网友C:
有必要直接改驱动更好。当然如果只是想转转看,用api函数来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