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各位专家,关于2440接128m内存的问题

楼主: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很多关于2440接128m内存运行wince的帖子,然后动手做,结果遇到了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我现在也是用2片MT48LC32M16A2,然后地址接25,26,然后boot 中的部分都各位贴出来的方式做了修改,结果发现,如果把b6_scan设为10bit的话,内存初始化就会出错,bios连main()函数都跑不进去。
但如果把b6_scan改回9bit,boot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下载nk的时候会出现校验错误,经调试发现对内存的读写不正常。我现在被卡住好久了,非常郁闷,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点和分析,谢过了!!

网友:
引用楼主 zq2002 的帖子: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很多关于2440接128m内存运行wince的帖子,然后动手做,结果遇到了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我现在也是用2片MT48LC32M16A2,然后地址接25,26,然后boot 中的部分都各位贴出来的方式做了修改,结果发现,如果把b6_scan设为10bit的话,内存初始化就会出错,bios连main()函数都跑不进去。
但如果把b6_scan改回9bit,boot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下载nk的时候会出现校验错误,经调试发现对内存的读写不正常。我现在被卡住好…

这个在优龙论坛有个人和你的情况一样,你去看看。它上面说了方法。

网友:
这个说不定我也要做1   关注

网友:
楼主都搞定了咋还不接贴呢

网友:
结贴!原因找到了,硬件上焊错了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