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NET下如何正确配置wince emulator

楼主:
现在VS.NET下配置emulator不能成功,DeviceEmulatorBSP.msi下载编译没问题。只是在配置ExportSdk.sdkcfg时,如果更改
中的相关选项后,PB5.0就不能build sdk,如果这个时候configure sdk,
PB就将已更改的ExportSdk.sdkcfg文件删除了,重新建立一个新文件。

如果不修改ExportSdk.sdkcfg文件,直接build sdk,在vs.net中建立工程后,不能启动仿真器,在“设备”中
Microsoft DeviceEmulator: ARMV4I_Release 的传输方式不能设置为"DMA",请问我是在哪里配置有问题。

网友A:
在vs里肯能需要配置一下模拟器的分辨率,要不然起不来,我以前做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vs里肯能需要配置一下模拟器的分辨率,要不然起不来,我以前做的就是这样的。

在配置的地方不能输入

网友:
那就是你的模拟器做得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