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英文版WinCE装中文语言包?

楼主:
如何给英文版WinCE装中文语言包?
在网上找了一下语言包,没发现支持WinCE的语言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请指教。

另外,听人说没有语言包,只能在安装CE系统时用Platform Builder来定制,是这样吗?
但是,怎样定制呢,怎样安装WinCE操作系统呢,应该和XP很大差别吧?

希望知道的可以指教一二,先多谢了!!

网友:
如果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相关的技术资料也行,同样给分,多谢。

网友:
自己留个记录,
How to Create a Windows CE OS Design
不知道根据这个来做行不,看看,

网友:
在setting里修改。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15/713880.html
上面的文章你看看,应该可以解决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15/713880.html
上面的文章你看看,应该可以解决你问题~

ls正解!

从PB菜单的Platform->Settings点进去,选择Locale页,然后在Locales:下面的复选框里慢慢找中文吧。其实就在最后一个:中文(中国)。加好后,在Default Language下拉菜单里就可以选“中文(中国)”了。默认的拉丁文国家是在太多了,我一般先点Clear All,然后再找英文(美国)和中文(中国)就够了。

网友B:
直接将XP下的中文字体Copy到CE中,然后修改注册表、或直接在代码中加载它。

网友C:
这个安装定制CE不是这么简单的,主要是跟硬件相关,不象PC机一样的
不知道LZ的平台是什么?有哪些相关的资料?只有知道这些了才能知道该怎么去做

网友:
在setting菜单,选上“中文”语言即可。

网友:
学习,在setting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XP下的中文字体Copy到CE中,然后修改注册表、或直接在代码中加载它。

这样也行吗?91program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
在我做的一个系统中,CE是英文版本的,中文的显示是在代码中调用AddFontResource()加载ttf字体的。

对于注册表部分,没有实践过,在坛子中有人说过可行!

网友: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是放在真正的机器上的,比如装在GPS PND上,不是Emulator,

网友D:
因为我的机器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没有中文,装中文软件都不行,所以想汉化一下,

另外,听说要重装才可以,所以想问一下怎么装WinC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装定制CE不是这么简单的,主要是跟硬件相关,不象PC机一样的
不知道LZ的平台是什么?有哪些相关的资料?只有知道这些了才能知道该怎么去做

是不是要知道CPU信息等等呢?
有相关的安装方法介绍吗?

网友:
自己定制,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哦,那要怎么样安装WinCE系统,难道没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装定制CE不是这么简单的,主要是跟硬件相关,不象PC机一样的
不知道LZ的平台是什么?有哪些相关的资料?只有知道这些了才能知道该怎么去做

是不是要知道CPU信息等等呢?
有相关的安装方法介绍吗?

你这样的情况不必考虑自己去定制CE了
还是研究一下91program说的,有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把相应的文件拷贝到你的机器里面,然后做一些设定的修改,但感觉这个可能是比较困难。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来支持中文,看你的试验结果了

网友:
汉化别人的没搞过

网友E:
你要是想自己定制wince的系统,你得在PB上编好,然后通过一个烧写系统的软件下载你要用wince的目标机上。。。。
http://www.yctek.com/YC2440-Manual-WINCE5-95847362.rar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开发手册里的wince系统烧写部分
我也只是懂一点啊,只提供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想自己定制wince的系统,你得在PB上编好,然后通过一个烧写系统的软件下载你要用wince的目标机上。。。。
http://www.yctek.com/YC2440-Manual-WINCE5-95847362.rar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开发手册里的wince系统烧写部分
我也只是懂一点啊,只提供参考的,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的机器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没有中文,装中文软件都不行,所以想汉化一下,

另外,听说要重装才可以,所以想问一下怎么装WinCE系统,

需要重新使用PB工具开发机械的Wince系统,在系统裁减中加入中文支持配置。

你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有:
1、了解机器的手册,着重留意怎样更换系统;
2、准备一个wince裁减工具PB;
3、得到机器的硬件开发包即BSP。

网友F:
WINCE 对多语言的支持非常好, 主要是利用PB 在编译的时候 在工程文件中加 MUI来实现,根据你的需要 如输入法的支持等添加组件,如果需要能够在内核中转换UI语言的话,还需要一些技巧,总之,PB help文件里说明很详细!

网友:
学习一下,顺便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CE 对多语言的支持非常好, 主要是利用PB 在编译的时候 在工程文件中加 MUI来实现,根据你的需要 如输入法的支持等添加组件,如果需要能够在内核中转换UI语言的话,还需要一些技巧,总之,PB help文件里说明很详细!

PB Help 太大部头了,

看着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WINCE 对多语言的支持非常好, 主要是利用PB 在编译的时候 在工程文件中加 MUI来实现,根据你的需要 如输入法的支持等添加组件,如果需要能够在内核中转换UI语言的话,还需要一些技巧,总之,PB help文件里说明很详细!

PB Help 太大部头了,

看着头大!!

另外,你说的是用PB来做Emulator吗?

我说的是在PocketPC 上按照WinCE系统,不是模拟器!!

网友G:
你有你的机器的BSP吗?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估计不行了。有就重新编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有你的机器的BSP吗?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估计不行了。有就重新编译一个。

BSP在什么地方?

我好像没看到~~

网友:
please query your hardware vendor ,he may give you BSP.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这帖子,
或许有些帮助。

思路跟91program的类似,添加字体文件,修改注册表。

网友:
如果楼主想把机器内置的软件汉化,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想在机器上支持你自己装的中文软件,那么装中文字体、修改注册表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WINCE下怎么实现可以安装另外的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XP下的中文字体Copy到CE中,然后修改注册表、或直接在代码中加载它。

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H:
1  如果是你系统开放端的PB开发人员的话
修改pb项目
code os-〉wince device-〉international-〉local specifical support 加下  SimSun & NSimSun
重新 编译下,下载就可以

2 如果你是程序开发端的 wince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话,
  你可以直接要求 对应提供系统的人把 中文字库加上

或者自己直接在程序里面加载,
  找到simsun.ttc字库文件

然后,每次运行你的程序的时候,注册字库,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1  如果是你系统开放端的PB开发人员的话
修改pb项目
code os-〉wince device-〉international-〉local specifical support 加下  SimSun & NSimSun
重新 编译下,下载就可以

2 如果你是程序开发端的 wince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话,
  你可以直接要求 对应提供系统的人把 中文字库加上

或者自己直接在程序里面加载,
  找到simsun.ttc字库文件

然后,每次运行你的程序的时候,注册字库,再运行.

谢谢!

我是在学习WinCE开发,另外,现在我装的是Platform Builder 4.20,应该不是最新的,我想请问谁知道最新的版本是多少,在哪里可以下到?
在microsoft网站上找了一圈,每发现,

网友I:
PB--->setting-->选择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I:
PB--->setting-->选择中文.

谢谢,这个我知道了,

网友:
另外,现在我装的是Platform Builder 4.20,应该不是最新的,我想请问谁知道最新的版本是多少,在哪里可以下到?
在microsoft网站上找了一圈,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是放在真正的机器上的,比如装在GPS PND上,不是Emulator,

机器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买的,基本不可能你去定制修改的。

ce4.2/5.0/6.0,并不是版本越高越好,要和机器原来使用的bsp版本保持一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是放在真正的机器上的,比如装在GPS PND上,不是Emulator,

机器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买的,基本不可能你去定制修改的。

ce4.2/5.0/6.0,并不是版本越高越好,要和机器原来使用的bsp版本保持一致才行。

机器是买的,不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