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wince的密码以及拨号等组件?

楼主:
请大家帮忙,下面红框的组件怎么删除的,例如密码设置组件
————————————————————————————————————

我刚开始以为是下面这个,可惜不是。删除后密码组件还在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没弄过,估计和注册表有关,LZ可以看看注册表,猜的,说错请指正

网友:
没弄过,估计和注册表有关,LZ可以看看注册表,猜的,说错请指正
————————————————————————————————
哈哈,帮我回帖我就很感激了。

好久不见你哦,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发了个binfs分区相关的帖子,你帮我回了,你说我搞懂了要告诉你的。
现在我搞懂了,我写了详细的博客,在bootloader标签下,你有空看看,有什么错误请指出哦。

网友A:
看面板控制的那部分源码去,就是那个CPL。EXE什么的。可以把一些钩掉的!

网友:
我没去掉
但是你可以把软键盘在启动的时候弹出来,这样密码的功能就可以用了

其修改位置在: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TARTUI
在相应位置调用SipShowIM函数

但是设置密码启动后如果你的屏不是宽屏,其实是看不到输入密码的编辑框的,我试图修改那个资源,但是没成功
你要是能修改成功告诉我。
其资源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TARTUI

其他两个在哪去掉不知道,现在客户需求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面板控制的那部分源码去,就是那个CPL。EXE什么的。可以把一些钩掉的!

没有什么CPL啊,你是指standard shell那里吗?

网友:
没做过,关注中,帮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面板控制的那部分源码去,就是那个CPL。EXE什么的。可以把一些钩掉的!

哦,你说的是%_WINCEROOT%\PUBLIC \WCESHELLFE\ OAK\CTLPNL目录下的源码修改可以实现?
OK,看来并不简单哦。

网友:
兄弟我帮你找到了
CPLAPPLETINFO rgApplets[] = {
// mutex-name, pwd-protect, icon, name, description, commctrl flags CPLTABINFO pointers
{L"CPL_Comm",    NULL, 0, IDI_COMM,   IDS_COMM_NAME,   IDS_COMM_DESC,   IDS_COMM_TITLE,0,   &CommRasTab, 0, 0, 0, 0 },
{L"CPL_Dialing", NULL, 0, IDI_DIALING,IDS_DIALING_NAME,IDS_DIALING_DESC,IDS_DIALING_TITLE,0,&DialingTab,0, 0, 0, 0 },
{L"CPL_Keyboard",NULL, 0, IDI_KEYBD,  IDS_KEYBD_NAME,  IDS_KEYBD_DESC,  IDS_KEYBD_TITLE,0,  &KeybdTab,         0, 0, 0, 0 },
{L"CPL_Password",NULL, 1, IDI_PASSWD, IDS_PASSWD_NAME, IDS_PASSWD_DESC, IDS_PASSWD_TITLE,0, &PasswdTab, 0, 0, 0, 0 },
{L"CPL_Owner",   NULL, 1, IDI_PROFILE,IDS_PROFILE_NAME,IDS_PROFILE_DESC,IDS_PROFILE_TITLE,0,&OwnerTab,  &NotesTab, &NetIdentTab, 0, 0 },
{L"CPL_Power",   _T("PowerCallback"), 0, IDI_POWER,  IDS_POWER_NAME,  IDS_POWER_DESC,  IDS_POWER_TITLE, ICC_LISTVIEW_CLASSES,  &BatteryTab, 0, 0, 0, 0 },
{L"CPL_System",  NULL, 0, IDI_SYSTEM, IDS_SYSTEM_NAME, IDS_SYSTEM_DESC, IDS_SYSTEM_TITLE,0, &SystemTab, &MemoryTab, &SystemIdentTab, &CopyrTab, 0 },
{L"CPL_Screen",         NULL, 0, IDI_SCREEN, IDS_SCREEN_NAME, IDS_SCREEN_DESC, IDS_SCREEN_TITLE,0, &BackgndTab,&ColSchemeTab, &BcklitTab, 0, 0 },
{L"CPL_Mouse",   NULL, 0, IDI_MOUSE,  IDS_MOUSE_NAME,  IDS_MOUSE_DESC,  IDS_MOUSE_TITLE,0,  &DblClkTab, 0, 0, 0, 0 },
{L"CPL_Stylus",  NULL, 0, IDI_STYLUS, IDS_STYLUS_NAME, IDS_STYLUS_DESC, IDS_STYLUS_TITLE,0, &DblTapTab, &CalibratTab, 0, 0, 0 },
{L"CPL_Sounds",  NULL, 0, IDI_SOUNDS, IDS_SOUND_NAME,  IDS_SOUND_DESC,  IDS_SOUND_TITLE,0,  &VolumeTab, &SndSchemeTab, 0, 0, 0 },
{L"CPL_SIP",     NULL, 0, IDI_SIP,    IDS_SIP_NAME,    IDS_SIP_DESC,    IDS_SIP_TITLE,0,    &SipTab, 0, 0, 0, 0 },
{L"CPL_Remove",  NULL, 0, IDI_REMOVE, IDS_REMOVE_NAME, IDS_REMOVE_DESC, IDS_REMOVE_TITLE,0, &RemoveTab, 0, 0, 0, 0 },
{L"CPL_DateTime",NULL, 0, IDI_TIME,   IDS_DATETIME_NAME, IDS_DATETIME_DESC, IDS_DATETIME_TITLE,ICC_DATE_CLASSES, &DateTimeTab, 0, 0, 0, 0 },
{L"CPL_Certs",         NULL, 0, IDI_CERT,   IDS_CERTCPL_NAME,IDS_CERTCPL_DESC,IDS_CERTCPL_TITLE,0,&CertRootsTab, 0, 0, 0, 0 },
{L"CPL_Accessib",NULL, 0, IDI_ACCESS, IDS_ACCESS_NAME, IDS_ACCESS_DESC, IDS_ACCESS_TITLE,0, &AccKeybdTab, &AccSoundTab, &AccDispTab, &AccMouseTab, &AccGeneralTab},
};

网友: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在这下面吗?
我去看看。

网友:
我看过一些控制面板的源代码,就是下面的一些组件

12/15/2008  02:59:04        8192  ctlpnl.exe -----控制面板的AP

    12/15/2008  03:21:54      207360  cplmain.cpl
    12/15/2008  03:21:54       56832  intlp.cpl
    12/15/2008  03:21:54        9728  connpnl.cpl
    12/15/2008  03:21:54       30208  bthpnl.cpl-----控制面板中蓝牙
    12/15/2008  03:21:54       23552  stguip.cpl
    12/15/2008  03:00:06        4096  system.cpl -----控制面板中系统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帮你找到了
CPLAPPLETINFO rgApplets[] = {
// mutex-name, pwd-protect, icon, name, description, commctrl flags CPLTABINFO pointers
{L"CPL_Comm",    NULL, 0, IDI_COMM,  IDS_COMM_NAME,  IDS_COMM_DESC,  IDS_COMM_TITLE,0,  &CommRasTab, 0, 0, 0, 0 },
{L"CPL_Dialing", NULL, 0, IDI_DIALING,IDS_DIALING_NAME,IDS_DIALING_DESC,IDS_DIALING_TITLE,0,&DialingTab,0, 0, 0, 0 },
{L"CPL_Keyboard",NUL…

在这里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PLMAIN\cpltable.cpp(161):CPLAPPLETINFO rgApplet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在这下面吗?
我去看看。

对,就是它!研究好了,别忘了写个博客,让大家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在这下面吗?
我去看看。

对,就是它!研究好了,别忘了写个博客,让大家受益!

估计把
{L"CPL_Password",NULL, 1, IDI_PASSWD, IDS_PASSWD_NAME, IDS_PASSWD_DESC, IDS_PASSWD_TITLE,0, &PasswdTab, 0, 0, 0, 0 },
删除了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顶呢?
明天再试试吧。哦

你们自己做UI是怎么做的?

网友:
好像还有一些要在bib重去掉文件的copy。我以前是把别人的cpl文件加到我的系统中的。像研博自己就做了一个cpl。
我们的产品不要考虑这个,用户只看到我们的软件,极少功能需要用到系统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人顶呢?
明天再试试吧。哦

你们自己做UI是怎么做的?

你没试啊
我等你出结果呢
哈哈!
我现在不敢编译public了,把我的PB都搞的乱七八糟的,D:\WINCE42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下我就只有一个mdar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人顶呢?
明天再试试吧。哦

你们自己做UI是怎么做的?

你没试啊
我等你出结果呢
哈哈!
我现在不敢编译public了,把我的PB都搞的乱七八糟的,D:\WINCE42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下我就只有一个mdarm.c

奇怪,我在\WINCE42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有好多个汇编的,除了mdarm.c,还有armtrap.s等。
是不是你把PB搞坏了,5.0还有版本差别?
这样吧,你搜索KernelStart这个标号,什么都出来了。注意:一定要搜索所有文件,因为他在汇编下的。

网友:
LONG LaunchCpl(int iApplet, int iSelectTab)
{
    PROPSHEETPAGE* rgPropPages;
    PROPSHEETHEADER PropHdr;
    int nPages, i, j;
    BOOL fRet;
    LPTSTR pszPasswd = NULL;

    // Check if applet exists
    if(!GETTABDLGPROC(iApplet, 0)) {
        DEBUGMSG(ZONE_ERROR, (L"CPL: Launched Applet %d, but component (%s) not present\r\n", iApplet, rgApplets[iApplet].pszMutex));
        return FALSE;
    }

    // Find out if the Welcome app is running. If so, we do special things later
    if((g_hwndWelcome = FindWindow(WELCOME_CLASS, NULL))) {
        DEBUGMSG(ZONE_MAIN, (L"CPL: WELCOME APP is running: hwndWelcome=%x\r\n", g_hwndWelcome));
    }

    // Allow the CPLTABINFO to be modified, perhaps to add or remove tabs.
    if (rgApplets[iApplet].pszLaunchCplCallback) {
        // get a pointer to the callback routine
        LPFNLAUNCHCPLCALLBACK pfnLaunchCpl =
            (LPFNLAUNCHCPLCALLBACK) GetProcAddress(g_hInst, rgApplets[iApplet].pszLaunchCplCallback);
        if(pfnLaunchCpl == NULL) {
            DEBUGMSG(ZONE_ERROR|ZONE_MAIN, (L"CPL: Can't find launch callback '%s'--exiting propsheet\r\n",
                rgApplets[iApplet].pszLaunchCplCallback));
            return FALSE;
        }

        // If the function fails, don't open the propsheet
        if (!(*pfnLaunchCpl)(&rgApplets[iApplet])) {
            DEBUGMSG(ZONE_ERROR|ZONE_MAIN, (L"CPL: Problem modifying the CPLTABINFO--exiting propsheet\r\n"));
            return FALSE;
        }
    }

    // check if we need to prompt for password
    if(rgApplets[iApplet].fPwdProtect)
    {
        // if we fail to Authenticate
        const HWND hParentWindow=NULL;
#ifndef USE_LASS_AUTH
        if(!(pszPasswd = PromptForPasswd(hParentWindow)))
#else
        if(!(VerifyUser(&AE_CPLMAIN,NULL,hParentWindow,VU_UNTIL_SUCCESS,0)))
#endif
        {
            DEBUGMSG(ZONE_ERROR|ZONE_MAIN, (L"Failed to get good password--exiting propsheet\r\n"));

            return FALSE;
        }
    }

    // check to see if we need to load any common controls
    if(rgApplets[iApplet].cctrlFlags != 0)
    {
        INITCOMMONCONTROLSEX    icex;

        // Initialize the common controls...
        icex.dwSize = sizeof(icex);
        icex.dwICC  = rgApplets[iApplet].cctrlFlags;
        InitCommonControlsEx(&icex);
    }

    // special handling for "externl" CPLs, i.e. the Dialing CPL
    // if the title of the first tab is NULL then we assume it is external
    if(rgApplets[iApplet].rgptab[0]->idsTitle==NULL)
    {
        DEBUGMSG(ZONE_MAIN, (L"External CPL\r\n"));
        // cast the "dlgproc" ptr to a FARPROC (no args) and call it
        //Prefix
        MyFree(pszPasswd);
        return ((FARPROC)GETTABDLGPROC(iApplet, 0))();
    }

    // Count the pages
    for(nPages=0;  nPages
        ;
    // alloc the page array
    rgPropPages = MyRgAlloc(PROPSHEETPAGE, nPages); // freed at end of this fn

    if(!rgPropPages) {
        MyFree(pszPasswd);
        return FALSE;
    }

    // populate the page array. i iterates through rgPropPages,
    // j iterates through rgApplets[iApplet].rgptab. Usually they are
    // identical, but if a tab is missing due to componentization
    // then j may skip forward while i remains the same
    for(i=0, j=0; j
    {
        DEBUGCHK(i<=j);
        const CPLTABINFO* pCurrTab = rgApplets[iApplet].rgptab[j];
        // create a CRunningTab object as our working space for this page
        // allow indiv tabs to be omited (used by Backlight tab) if their wndproc is missing
        // Only works for tabs at the end of the sequence, though
        CRunningTab* pRunningTab = new CRunningTab(iApplet, j, &(rgPropPages[i]), pszPasswd); // freed at end of this fn
        //Prefix
        if(pRunningTab && !pRunningTab->m_pfnDlg) {
            DEBUGMSG(ZONE_MAIN | ZONE_ERROR, (L"Applet %d, Tab %d missing\r\n", iApplet, j));
            // free the object & continue at head of loop, trying next tab
            delete pRunningTab;
            continue;
        }

        rgPropPages[i].dwSize = sizeof(PROPSHEETPAGE);
        rgPropPages[i].dwFlags = PSP_USETITLE;
        rgPropPages[i].hInstance = g_hInst;
        rgPropPages[i].pszTemplate = MAKEINTRESOURCE(pCurrTab->iddDlg);
        rgPropPages[i].pszIcon = NULL;
        rgPropPages[i].pfnDlgProc = CplPageProc;
        rgPropPages[i].pszTitle = CELOADSZ(pCurrTab->idsTitle);
        rgPropPages[i].pfnCallback = NULL;
        rgPropPages[i].lParam = (LPARAM)pRunningTab; // freed at end of this fn
        i++;
    }
    // correct the number of pages & start tab if neccesary
    nPages = i;
    if(iSelectTab >= nPages)
        iSelectTab=0;

    PropHdr.dwSize     = sizeof(PROPSHEETHEADER);
    PropHdr.dwFlags    = PSH_PROPSHEETPAGE | PSH_USECALLBACK | PSH_USEICONID;
    if(GetFileAttributes(PEGHELP_EXE) != -1)
        PropHdr.dwFlags |= PSH_HASHELP;
    if(g_fFullScreen)
        PropHdr.dwFlags    = PropHdr.dwFlags | PSH_MAXIMIZE;
    PropHdr.hwndParent = NULL;
    PropHdr.hInstance  = g_hInst;
    PropHdr.pszIcon    = MAKEINTRESOURCE(rgApplets[iApplet].rcidIcon);
    PropHdr.pszCaption = CELOADSZ(rgApplets[iApplet].idsTitle);
    PropHdr.nPages     = nPages;
    PropHdr.nStartPage = iSelectTab;
    PropHdr.ppsp       = rgPropPages;
    PropHdr.pfnCallback = CplSheetCallback;

    LoadAygshellLibrary();
    fRet = PropertySheet(&PropHdr);

    // free our CRunningTab objects
    for(i=0;  i
    {
        DEBUGCHK(rgPropPages[i].lParam);
        delete ((CRunningTab*)(rgPropPages[i].lParam));
    }
    MyFree(rgPropPages);
    MyFree(pszPasswd);

    FreeAygshellLibrary();
    return fRet;
}

这个函数是实现这些菜单的。先备份先,然后再编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在这下面吗?
我去看看。

对,就是它!研究好了,别忘了写个博客,让大家受益!

估计把
{L"CPL_Password",NULL, 1, IDI_PASSWD, IDS_PASSWD_NAME, IDS_PASSWD_DESC, IDS_PASSWD_TITLE,0, &PasswdTab, 0, 0, 0, 0 },
删除了就可以了。

哈哈,果然,把这个屏蔽之后这个密码设置就不见了。实际上程序没有删除,在哪里删除程序呢?
————————————————————————————————————————————————
谢谢各位。

网友:
————不过新问题来了,
删除之后系统打印出信息
CPL: Failed to load '\Windows\system.cpl'
CTLPNL: cmdline=\Windows\cplmain.cpl,3
--->>>CTLPNL: CPL='\Windows\cplmain.cpl' icon=3 tab=0
——看来要把这个也要删除才行,以及一些编号也要修改一下。

网友:
//找到打印信息的地方,按照道理,这个函数应该被调用了多次,继续找
————————————————————————————————————————————————————————
BOOL GetCPLAppletInfo(HWND hwndParent, LPTSTR pszPath, HIMAGELIST himlLarge, HIMAGELIST himlSmall)
{
    HINSTANCE    hinst = NULL;
    APPLET_PROC    lpfnCPL;
    int            i;
    WORD cxMini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XSMICON);
    WORD cyMini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YSMICON);

    if( !(hinst = LoadLibrary(pszPath)) ||
        !(lpfnCPL = (APPLET_PROC)GetProcAddress((HMODULE)hinst, c_szCplAppletFunc)) ) {
            RETAILMSG(TRUE, (TEXT("CPL: Failed to load '%s'\r\n"), pszPath));//————打印出错信息
            goto Error;
    }

    // Call CPL for Init
    lpfnCPL(NULL, CPL_INIT, 0L, 0L);

    for(i=0; i<(int)lpfnCPL(NULL, CPL_GETCOUNT, 0L, 0L); i++)
    {
        NEWCPLINFO    Newcpl;
        HICON         hiconLG, hiconSM;

        Newcpl.dwSize = 0L;
        Newcpl.dwFlags = 0L;
        if(lpfnCPL(NULL, CPL_NEWINQUIRE, i, (LONG)(LPCPLINFO)&Newcpl) == -1)
        {
            // This is expected & harmless--results from componentization
            DEBUGMSG(DEBUG_NOISY, (TEXT("CPL: Failed CPL_NEWINQUIRE for DLL=%s applet %d\r\n"), pszPath, i));
            continue;
        }

        if (Newcpl.dwSize != sizeof(NEWCPLINFO)) {
            DEBUGMSG(ERROR_ZONE, (TEXT("CPL: Incompatible struct size from '%s'\r\n"), pszPath));
            goto Error;
        }

        hiconLG = Newcpl.hIcon;
        hiconSM = 0;

        if (Newcpl.lData)             // so a small icon can be loaded (we do not have CopyImage())
            hiconSM = (HICON)LoadImage(hinst, MAKEINTRESOURCE(Newcpl.lData),
                                IMAGE_ICON, cxMiniIcon, cyMiniIcon, LR_DEFAULTCOLOR);

        if (! hiconSM || hiconLG == (HICON) 1)
            hiconSM    = hiconLG;

        if (!hiconLG)    {
            DEBUGMSG(ERROR_ZONE, (TEXT("No Icon found for CPL '%s', Applet '%s'\r\n"),pszPath, Newcpl.szName));
            continue;
        }else if (hiconLG == (HICON) 1)     {
            DEBUGMSG(DEBUG_NOISY, (TEXT("Icon=1. Continue...\r\n")));
            continue;
        }else {
            if (ImageList_AddIcon(himlLarge, hiconLG) == -1 ||
                ImageList_AddIcon(himlSmall, hiconSM) == -1) {
                    DEBUGMSG(ERROR_ZONE, (L"Error: Load icon for applet='%s' \r\n", Newcpl.szName));
                    goto Error;
            }
        }

        DestroyIcon(hiconLG);
        DestroyIcon(hiconSM);

        if (!GetMoreMem())
            goto Error;

        rgAppletsData[nCPL_files].nApplet = i;
        lstrcpy(rgAppletsData[nCPL_files].szAppletName, Newcpl.szName);
        lstrcpy(rgAppletsData[nCPL_files].szDesc, Newcpl.szInfo);
        lstrcpy(rgAppletsData[nCPL_files].szDllName, pszPath);
        nCPL_files++;
        lpfnCPL(NULL, CPL_STOP, i, Newcpl.lData);

        DEBUGMSG(DEBUG_NOISY, (TEXT("Found applet='%s' index=%d dllpath=%s \r\n"), Newcpl.szName,nCPL_files, pszPath));
    }

    lpfnCPL(NULL, CPL_EXIT, 0L, 0L);
    if (hinst) FreeLibrary(hinst);
    return TRUE;

Error:
    switch (GetLastError()) {
        case ERROR_OUTOFMEMORY:
        case ERROR_NOT_ENOUGH_MEMORY:
            MessageBox(hwndParent, CELOADSZ(IDS_OUTOFMEMORY), CELOADSZ(IDS_TITLE), MB_OK|MB_ICONEXCLAMATION);
            break;
    }
    return FALSE;
}

网友:
//———OK,找到了——这个控制面板图标还有什么CPL文件?!——
//------------------ Find CPL applets ----------------

LRESULT GetCPLFiles(HWND hwndParent, HWND hwndLV)
{
    HANDLE h;
    WIN32_FIND_DATA fd;
    TCHAR sz[MAX_PATH];

    // create the large and small image lists for the list view control
    himlSmall = ImageList_Create(16, 16, ILC_MASK, 12, 0);
    himlLarge = ImageList_Create(32, 32, ILC_MASK, 12, 0);

    DEBUGMSG(DEBUG_NOISY, (TEXT("- Searching For CPLs -\r\n")));

    h = FindFirstFile(L"\\Windows\\*.cpl", &fd);//
    if (h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o {
            // update requires complete path
            lstrcpy(sz, L"\\Windows\");
            lstrcat(sz, fd.cFileName);
            DEBUGMSG(DEBUG_NOISY, (TEXT("Found RAM CPL file='%s' \r\n"),sz));
            GetCPLAppletInfo(hwndParent, sz, himlLarge, himlSmall);
        } while (FindNextFile(h, &fd));//
        FindClose(h);
    }
    himlLargeOld = ListView_SetImageList(hwndLV, himlLarge, LVSIL_NORMAL);
    himlSmallOld = ListView_SetImageList(hwndLV, himlSmall, LVSIL_SMALL);
    return TRUE;
}

网友:
cplmain.cpl的文件格式类似DLL,不能改,看来要找到相关代码才行哦。

网友: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PLMAIN\cplmain.rc有密码设置的相关信息
————————————————————————————————————————————
//@CESYSGEN IF CPLMAIN_PASSWORD
//
// Password strings
//
STRINGTABLE DISCARDABLE
BEGIN
    IDS_PASSWD_NAME             "Password"
    IDS_PASSWD_DESC             "Change owner's password and set security options."
    IDS_PASSWD_TITLE            "Password Properties"
    IDS_PASSWD_TAB              "Password Settings"
    IDS_PASSWDERR_TITLE         "Passwords Do Not Match"
    IDS_PASSWDERR_NOTMATCH      "Passwords do not match. Please retype identical passwords in both boxes."
END
//@CESYSGEN ENDIF

不过对出现的问题没有帮助。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编号的。是在哪里控制密码组件的加载的呢?

网友:
3.如何调用.cpl
就像PC机中.dll文件不能直接运行,需要借助rundll32.exe来运行一样,WinCE下的.cpl也需要相应的程序来调用,这个程序就是:"ctlpnl.exe".
比如我们需要调用系统自带的cplmain.cpl的"电源管理",只要在开始菜单的运行中输入:"ctlpnl.exe \windows\cplmain.cpl,5".在路径后面紧跟的"5"只是因为"电源管理"在cplmain.cpl中输入第五个Applet而已.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在程序中运用ShellExecuteEx()函数调用控制面板的Applet的方法.以下这段代码,效果和在命令行中输入命令一样,也是调用"电源管理".
SHELLEXECUTEINFO info;
TCHAR szControlPanelCmdLine[ 200 ];
swprintf( szControlPanelCmdLine, L"\\windows\\cplmain.cpl,5");
info.cbSize = sizeof( info );
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 SEE_MASK_FLAG_NO_UI;
info.lpVerb = NULL;
info.lpFile = TEXT("ctlpnl.exe");
info.lpParameters = szControlPanelCmdLine;
info.lpDirectory = NULL;
info.nShow = SW_SHOW;
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 &info );

如果想调用cplmain.cpl的其它Applet,只要把数字改为相对应的即可.
以下所列的第一项序号为0,接下的为1,其后的继续递增.
0 CPL_Comm
1 CPL_Dialing
2 CPL_Keyboard
3 CPL_Password
4 CPL_Owner
5 CPL_Power
6 CPL_System
7 CPL_Screen
8 CPL_Mouse
9 CPL_Stylus
10 CPL_Sounds
11 CPL_SIP"
12 CPL_Remove
13 CPL_DateTime
14 CPL_Certs
15 CPL_Accessib

4.系统自带控制面板的代码
微软对控制面板的代码是完全公开的,如果安装的是PB4.2,代码可以在"\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中找到.
CTLPNL文件夹中有九个文件夹,分别对应不同的CPL文件:
ADVBACKLIGHT:高级背光灯管理
BTHPNL:蓝牙
CONNPNL:拨号网络
CONTROL:主控制台,我们在explorer中看到的"控制面板"应该就是这个
CPLMAIN:会生成cplmain.cpl,控制面板的大多数选项均源自于此
CTLPNL:和CONTROL相关联的
DMPNL:没使用过,不太清楚.不过查看rc文件应该是设置上网的.
INTL2:区域和语言设置
STGUI:存储器管理
——————————————————————————————————————————————————————
在网上找到这个东西,ctlpnl.exe 应该也开源了,看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C:\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CTLPNL\cpl.cpp
有如下一些信息
——————————
#define NUMINDICES        2
typedef struct
{
        LPCTSTR pszDll;                // old dll/cpl name
        int        rgNewIndex[NUMINDICES];
// index into CPLMAIN of applet that used to be index 0,1 etc in pszDll (old DLL)
}
OLDCMDLINE_CONV;

// -1 == invalid entry
OLDCMDLINE_CONV rgCompat[] =
{
        //L"network",        0, -1,                // network
        L"comm",         0,  1,                // communications, dialing
        L"main",         2, -1,                // keyboard
        L"passwrd",        3,  4,                // password, owner 现在把这两个都屏蔽掉试试
        L"power",        5, -1,                // power. [Jshell uses 1 as applet id, which is bogus!]
        L"system",  6, -1,                // system, remove-pgms(which we dont have yet)
        L"screen",        7, 9,                // display, stylus
        L"sounds",  10,-1,                // sounds
        L"sipcpl",  11,-1,                // SIP
        L"clock",   13,-1,                // SIP
};

网友:
删除了,但是还是这样。
————————————————
这个是和硬件无关,的加载失败无所谓。暂时不管了。

网友:
支持提供资源的

网友:
不知道哦,没弄过

网友:
注册表有没有也要去掉的呢

网友:
应该要去掉注册表里相应的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删除了,但是还是这样。
————————————————
这个是和硬件无关,的加载失败无所谓。暂时不管了。

后来发现这样直接屏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比如点这个会响应那个。估计是数组错位是不行的。后来我使用另外一个代替密码,虽然有两个一样的图标,但是至少不会出现
错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