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嵌入式CPU进行性能测试?

楼主:
麻烦请提供测试方法及基本测试原理?
目前有A、B两款嵌入式设备,其主要参数如下:
A款:
CPU: Arca-GT2000 主频:330MHz 文件系统:yaffs
B款:
CPU:IXP425      主频:266MHz 文件系统:reiserfs
1、两者,采用不同的文件系统。测试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信?CPU的运算性能是否和设备采用的文件系统有关?

2、目前,采用的测试方法是使用Dhrystone V2.1做定点运算和逻辑运算测试。测得A机性能高于B机性能。但是,这个测试似乎有些片面。

3、我们自己采用的测试方法是计算圆周率Pi值,然后使用Linux自带的time命令计算两款机器,各自运行测试程序的时间,包括(real,user,sys三个时间值)。然后进行比较(或者根据应用的需要,运行其他的程序,来比对两者执行速度上的差异)。不知道这种测试方法是否全面?

4、如果有更好更全面的测试方法,麻烦请赐教,并提供测试原理?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对主要任务进行批量处理,哪个快就用哪个,更细的评比反而会导致不必要的技术问题。

网友:
如何测试cpu在运行某软件时的性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