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2440 睡眠唤醒后串口输出乱码、usb不能用

楼主:
如题。搞了好久也没解决。感觉是唤醒后要重新初始化下。串口跟USB的有好多源码。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棘手。难道就没有人做过?
在线等。。。。。。

网友A:
找个2440的开发板的code对比下看看咯。。。。
2440已经很稳定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不能使用啊?你用的是哪种开发板啊?

公司产品。usb是用TUSB2046VF和TPS2071DAP控制的。睡眠前俩个都正常。唤醒后就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2440的开发板的code对比下看看咯。。。。
2440已经很稳定了。。。。这个问题

很多开发板都没做睡眠唤醒这块的。我的BSP是官方的scs2440 bsp 里面都没这部分的实现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2440的开发板的code对比下看看咯。。。。
2440已经很稳定了。。。。这个问题

开发板没有做这个的。

网友C:
碰到过唤醒后串口输出乱码的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解决,等你的消息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唤醒后串口输出乱码的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解决,等你的消息了,呵呵

有时间一起研究研究。。。被这困扰很久。。。。

网友:
PLL 設定部份再看看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A:
呃....很多开发板没做我倒是没注意这个问题...
USB无法使用无非是在wakeup后没有被初始化.我有过VGAsleep以后wakeup失效的情况,这个需要在唤醒后init. USB

至于串口的应该也是类似...不过串口的...我感觉是不是时钟影响了波特率导致的乱码,也就是说...部分时钟初始化没做好.

仅供参考.

网友:
突然感觉这个问题是蛮有意义的.特别是做BSP的时候.....明天帮你自己看看我现在手头的板子上BSP是怎么写的.自己也学习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很多开发板没做我倒是没注意这个问题...
USB无法使用无非是在wakeup后没有被初始化.我有过VGAsleep以后wakeup失效的情况,这个需要在唤醒后init. USB

至于串口的应该也是类似...不过串口的...我感觉是不是时钟影响了波特率导致的乱码,也就是说...部分时钟初始化没做好.

仅供参考.

是啊。我也想过USB是可能得重新初始化一遍。可以USB代码实在太多。无从下手。期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L 設定部份再看看吧

Paul, Chao @ Techware

多谢Paul, Chao。的确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重新保存下PLL值唤醒后就正常了。结贴。有空再博客上写个详细点的。
结贴。。。

网友:
不错 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