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驱动程序中文件操作API有哪些?

楼主(2010-05-21):
WinCE6.0下驱动程序中文件操作API有哪些?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
最近在编写WinCE6.0下的驱动程序,想要在驱动程序中直接对文件进行操作,而不想在用户程序中读文件再用WriteFile或DeviceIOControl将数据传到驱动程序中,但没找到对应的API,求高手指导。谢谢了
程序
数据
用户
WindowCE

网友A:
你去查WIN上面的驱动里的操作文件的方法就可以了.基本差不多.

网友B:
驱动里可以用 fopen fwrite

网友C:
驱动程序中显然是不能用fopen , fread.....的。WIN中我查到了ZwCreadFile等API可以用,但在WinCE6.0的MSDN中并没有这些API,类似的也没有找到,我想应该是有的。做过相关开发的同志,我想应该是知这些API的,望高手指点一下,我实在是找不到。

网友D:
驱动里也直接用WriteFile 呵呵。。 一样用

网友E:
楼主记得,驱动DLL和应用都是运行在WIN32环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