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白痴折提问。

楼主:
现在想有机会的话转入嵌入开发,但对这方面没有一点概念,现在问个小问题。

如,有一台培育植物的机器,在机器内要保持温度和湿度,需要怎么做?
用什么样的设备检测温度湿度?程序应该是封装在芯片中,怎样写需求给中间厂商?
获取数据的机器,怎样调整温度湿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学习..

不会吧,大哥,这应该是硬件中比较简单的吧,只跟我说流程怎样就行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芯片能检测温度和湿度的   你只要给要求就好了啊  还有就是能按你要求设定温度湿度的 具体的流程你按自己的实际需要的操作想好写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过程还没点概念,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检测温度和湿度是靠相应的传感器,然后由MCU等芯片读取感器的数据,并通过LCD等显示出来,机器还可以设置几个按键来设定一个标准值,MCU根据标准值和当前的数据调整控制温度和湿度的模块工作。

网友:
主控MCU+[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电路](输入)+[运动输出电路+运动机构+洒水+温度调节(输出)]

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
谢谢,有视频学习吗?网上没搜到合适的

网友:
网上应该有对应类似的参考设计。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E6%B8%A9%E5%BA%A6%E6%B9%BF%E5%BA%A6%E6%A3%80%E6%B5%8B%E7%9A%84%E8%AE%BE%E8%AE%A1&tn=360se_8_dg&ie=utf-8

另外建议楼主想办法去CNKI上下载 一些类似的硕博论文,很很有帮助。

网友:
感觉是挺多的a~~

网友:
简单的八位单片机就可以,还不需要操作系统.

网友:
给你说个传感器 SHT10
控制是很简单的

网友:
温度湿度传感器

网友:
基本上是传感器 + 继电器.

网友:
对,没错。有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芯片,加一个MCU,加一些外围电路如加湿器和加热器。基本搞顶,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温度传感器DS18b20  湿度SHT10   控制芯片看你喜欢了
反正就是温度低于正常范围就开加热器,低了就开加湿器.
加热器随便就是了,加湿器看看能不能在水缸里放个小的超声波发生器.
具体看你们自己的要求了.

网友:
这个还不需要动用操作系统吧!?也谈不上什么检测设备,两个传感器一个ds12b20测温度,一个sht10测湿度,传送到51里面控制一下什么条件加热什么条件增湿!
针对你的问题 这样的系统程序自己编写就行了不用中间商
如果是嵌入式 我觉着现在好像都是硬件拿到台湾或者国外做 软件自己做 所以国内大多都是你说的的软件中间商
感觉有点悲哀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