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上2440说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0-02-06):
jlink连上2440说找不到设备
网上买来的JLINK V8仿真器和mini2440连好了,去SEGGER的网站下载了驱动,装好,打开JLINK.exe显示下面这图,是我哪里没弄好还是产品问题?
这是JLINK和2440连接用的转接板,上面没有标识正反,我是看JLINK上面的灯是红的就反过来插,到绿为止。
会不会有问题呢?
仿真器
设备

网友A:
还是有正反表示的,,上面有个缺口。。
当然有问题,JTAG反插 电源和地 接反。。很有可能会烧芯片

网友B:
JATG 有正反,
一般的JATG 的1、2脚都是电源,4、6、8、10、12、14、16、18好像是地;
一般都是有缺口那边对应你的JATG缺口,
另外楼主修改下JATG speed试试;我们买的ULINK、JLINKD都是尝试了好几种速率,一般能稳定的就只有1-2种; 有点可配置到200K
但是也有点只能50K

网友C:
不行啊,我用speed把速度改到了500、50都不行,提示是找不到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我这种接法应该是对的了,因为别的接法都提示硬件不对。

网友D:
我个人认为是转接板有问题,如果自己动手焊线的话,接地的那几个引脚对接以后还要接到什么地方去吗?我是新手,问的问题比较菜,呵呵。

网友E:
如果自己焊,需要什么工具或者线吗?我现在手头有原理图,知道怎么连线,但是以前没焊过,具体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JTAG排线有问题。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http://v.ku6.com/show/wa0b4jMx49mLngv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