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串联组网疑惑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在485组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提到用串联的方式组网信号比较稳定。我没弄明白这种串联式单纯连线方式的不同呢,还是用串联的时候,数据只能一层一层的传递?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485是总线模式没什么串联、并联之分吧,它可以适用于长距离传输,但是距离太长线上的信号就会衰减影响通讯,不知道楼主说的串联是不是对485信号进行中继,如果是那信号当然稳定的多,相当于通讯距离被大大缩短了

网友:
嗯 我是第一次用485 应该是中继的意思。我查资料看到说485用手拉手的连接方式,信号会比较稳定,然后没有明白这样的连接方式程序上面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和你说的中继室一个意思。请教!

网友:
这种方式到没用过。

网友:
485连接多个子设备时,应该为总线型组网吧。中间不能分叉,不能成树状。

主设备->子设备1->子设备2->子设备3-... ...

网友:
我想发张图上来你们就明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