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移植到 vs2005上的问题

楼主:
CE5 换成了.CE6.EVC下写的程序用不了!只能换成VS了.

移值过去后,编译成功,在模拟器下也能运行!

把在放到设备上,点它没反应!
用同样的SDK从0写个程序上去就可以运行!
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好的办法不用从0开始写.直接让移值过来的程序直接运行走来?
SDK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
CE5 换成了.CE6.EVC下写的程序用不了!只能换成VS了.

这是谁说的??? 用EVC一样可以开发CE6.0下的程序.

网友:
是MFC的库没有复制到设备上吧!

网友:
EVC开发CE6的应该怎么做?SDK运行不了

网友:
EVC下找不到CE6的SDK

网友:
可能你的SDK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5 换成了.CE6.EVC下写的程序用不了!只能换成VS了.

这是谁说的??? 用EVC一样可以开发CE6.0下的程序.

EVC可以开发CE6的应用程序么??安装个SDK就可以了嘛?

网友:
SDK怎么胚子?

我这个SDK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在设备上运行.

把移值过来的程序用这个SDK编译就运行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高手....快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5 换成了.CE6.EVC下写的程序用不了!只能换成VS了.

这是谁说的??? 用EVC一样可以开发CE6.0下的程序.

还没有试过,有空验证下!

网友:
EVC开发CE6.0应用程序没问题的啊!

网友:
把 MFC 库做成静态链接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