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平台的网关中如何实现四个以太网端口分别对应一个 ...

楼主(2009-04-14):
LINUX平台的网关中如何实现四个以太网端口分别对应一个独立interface
LINUX平台,主芯片通过MII接口外接了个SWITCH芯片,共四个LAN端口,现在这四个端口同属一个interface(eth0),我想把四个端口分别赋予eth0.1,eth0.2,eth0.3,eth0.4。
请高手赐教,需要修改何处代码?ethernet driver?switch driver?kernel哪部分?
有没有参考代码?
有没有开发过类似功能的经验?
万分感谢。
interface
linux
经验
芯片
以太网
linux

网友A:
mark
刚好最近也在做MII和SWITCH
想完成什么具体的功能?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B:
现在四个端口同属一个interface(eth0),我想把四个端口分别赋予eth0.1,eth0.2,eth0.3,eth0.4。
所以就可以把不同的端口加到不同的bridge,也就可以做端口绑定。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C:
自己顶上去,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D:
ethernet driver,switch driver,kernel三部分都需要改。
switch driver 中判断出哪个端口进来的数据包 ,在数据包中某个字段插入端口识别标志。
同样在 ethernet driver中 也需要做判断
2快板子硬件上衔接只有 MII接口,所以只能在数据包中插入识别标示。也是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