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刚刚进入电子界问一下几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在学习模电 和数电之前 需要恶补一下哪一门物理课程啊

上模电的时候听的云里雾里去了

求求大侠帮帮小弟我拜托了提一下意见和建议 Orc

网友:
高中物理,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网友:
多谢大哥提醒 还有小弟在线求学

网友:
电路也学一下

网友:
电路基础 与网络分析导论

另外学习模电与数电,不必太急,慢慢积累就会OK的。

网友:
数学物理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电子元器件
电工基础,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
学学电路分析基础,物理(电学)

网友:
学习模拟电子,数字电子

另外模电数电
需要长期的积累
经验是在你分析和设计
大量的实际电路之后
才能获得的

网友:
高中物理  电路基础

网友:
电路复习下,还要学习下数学

网友:
电路基础 其余不用

网友:
物理就不用了,数学好天下无敌

网友:
学基础固然重要,但是还是用什么学什么吧。

网友:
要看电工基础 至少知道什么是欧姆定律吧
还要知道三极管 电阻 电容 电感 基本电子元件原理
在学点电路原理图
就好入门了
有条件做点基本实验 你上课就不会坐飞机了

网友:
模拟电路很难,书上的其实很不好理解。最好看一下 开关电源第二版(张占松),尤其是开始的一章和三极管驱动那一章的开头

网友:
模电,99%的学生都是这样的,

数电,就好学了,

不过兴趣和积累才最重要的,听不懂是正常的,

不过有兴趣,多看电路图,分析电路,就应该很容易学这门课程了,

没事儿和老师多交流一下,焊接一个小板子什么的,做一个diy小东西,自然就有兴趣了,

有兴趣了,和老师多交流交流,自然就很好学了,

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呵呵我的数理化也还可以啊,怎么那么不好找工作啊555

网友:
高中物理,高等数学.........

网友:
恶补的不需要,熟悉电路基础和电工基础,高等数学等!

网友:
加油!!!!高中物理,高等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