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芯片的tCL, tRCD等时序参数的疑问。。。

楼主(2009-02-17):
关于内存芯片的tCL, tRCD等时序参数的疑问。。。
在内存时序中,tRCD, tCL等参数都是可以进行配置的,我看过一些内存芯片的资料,发现通过芯片的Mode Register就可以对tCL进行配置,但是不能对其他时序参数进行配置。因此,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在Mode Register只支持tCL的配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其二,为什么要将tRCD, tCL等参数做成可配置的呢?因为这些都是延时参数,直接把它们设置成最小的可允许值不就得到芯片的最高工作效率了吗?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我需要一个更大的tCL呢?
另外,我个人觉得,像延时设置,Burst长度设置等等,都应该是内存控制器的一个参数设置啊?为什么他们要放到内存芯片内部去设置?
/Jack
内存
芯片
资料

网友A:
内存和CPU是分离的啊,一款CPU你可以给它配很多款内存,同样内存也是。我觉得这些设置就是为了使它们能够协调起来正常工作。

网友B:
还有就是在高频率下可能tCL的值也大,即有正向效果(频率更高),也有负向效果(延迟大).另外降低电压的话也可能会增加tCL的值。

网友C:
在内存时序中,tRCD, tCL等参数都是可以进行配置的,我看过一些内存芯片的资料,发现通过芯片的Mode Register就可以对tCL进行配置,但是不能对其他时序参数进行配置。因此,
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在Mode Register只支持tCL的配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这个不好说,Burst Length也可以在MR里面设置呀。有一些可以从这些设置的参数里面导出的就不需要通过MR设置,另外和频率无关的不需要设置。
其二,为什么要将tRCD, tCL等参数做成可配置的呢?因为这些都是延时参数,直接把它们设置成最小的可允许值不就得到芯片的最高工作效率了吗?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我需要一个更大的tCL呢?
不同的频率,电压下参数的值都不一样。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的设置,最优并不是在某一点所有情况都最优,比如我想功耗最低,带宽最高,延迟最低,另外还有内存控制器的能力问题。
另外,我个人觉得,像延时设置,Burst长度设置等等,都应该是内存控制器的一个参数设置啊?为什么他们要放到内存芯片内部去设置?
这个需要控制器和Memory都知道的参数,比如发一个写命令后,只有知道burst长度的情况下内存才能做出正确的响应。读命令也一样。

网友D:
可以配置是因为同一款内存,可能会用在主频不同的CPU上,一旦需要降频使用,就需要调整这些参数.
看看内存的Datasheet吧.

网友E:
可以适应不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