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MGS后,怎么能准确的判断是否已经成功发送?返回OK好像不是很准确(通过测试),是否有加code后返回是否收到的方法吗?

楼主:
AT+CMGS后,怎么能准确的判断是否已经成功发送?返回OK好像不是很准确(通过测试),是否有加code后返回是否收到的方法吗?

网友:
yCh6vrFYAETJJ5Lu6Mlc6U

MiW2whKhgliyvbe0p6C73T

网友:
c7POQFcuHhDWDYgTwj3fQW8KHH

Ciux4WmbFhNy6JDOnQ02V7niul

网友:
是否收到是由基站那边的交换机确认的。发送短信,只能保证发给基站了。另一边是否收到,目前的协议不支持。

网友:
基本上在发送at+cmgs+电话号码后,若回显时没有ERROR 就能发送成功,当然有 OK 的话就更加可靠了。

网友A:
1,2,3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楼呢?

为了遏止抢沙发的不良习气,eeworld决定不在设置沙发!

网友:
同问
引用 网友A:
1,2,3楼呢?

网友:
记得网上有一段是说加什么回执编码.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