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写板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用89S51外扩8255来控制一个32*32的红外二级对管阵列,就是其中心是一个手写板性质的东西。
1、现在,老师要求我先对这个手写板进行采样(怎么采样)?
2、MFC上做一个相应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上,读出我在这个手写板上画下的图像,请问下我应该要怎么弄?

网友A:
你的手写板已经有了吗?我估计是类似一般的在非触摸屏上加的一块而变成触摸屏的东西吧,也就是电容式触控板,对吗?接触到触控板的瞬间,就在板的表面产生了一个电容,从而定位触控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写板已经有了吗?我估计是类似一般的在非触摸屏上加的一块而变成触摸屏的东西吧,也就是电容式触控板,对吗?接触到触控板的瞬间,就在板的表面产生了一个电容,从而定位触控的位置。

不是的。打个比方吧,就是一个围墙一样,墙上就是那些二级对管,通过读这些二级对管的电平,来确定点位。我应该要怎么采样呢?
好后悔以前东西没学好,现在果断悲剧

网友B:
1、现在,老师要求我先对这个手写板进行采样(怎么采样)?

采样就是把你二极管阵列的数据读到单片机中

具体要看你那个板的图怎么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现在,老师要求我先对这个手写板进行采样(怎么采样)?

采样就是把你二极管阵列的数据读到单片机中

具体要看你那个板的图怎么设计了。

请问下那我应该怎么下手写这个程序呢?PA对应X和Y的第四位,PB对应X和Y的高四位,PC就是选择具体是哪一个管。(8255的初始化已经完成了)。

网友A:
哦,你所说的红外二极管对管,那是不是类似矩阵按键扫描一样?一个口控制红外发射管,让其发射。另外一个口检测对管中的接收管。假如接收到。说明没障碍物,假如接收不到,有障碍物,也就是确定这个手写的位置就在这管的位置上。然后16个口控制发射,16个接收,组成矩阵并扫描,机理同矩阵扫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所说的红外二极管对管,那是不是类似矩阵按键扫描一样?一个口控制红外发射管,让其发射。另外一个口检测对管中的接收管。假如接收到。说明没障碍物,假如接收不到,有障碍物,也就是确定这个手写的位置就在这管的位置上。然后16个口控制发射,16个接收,组成矩阵并扫描,机理同矩阵扫描一样。

是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发送接收各64个(X轴Y轴各32个)。扫描原理和键盘扫描一样的么?那工作量不是很大啊。。。

网友A:
嗯,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理解一下矩阵键盘的扫描原理,然后参照它的方法去做。工作量不大,理解也不难,就是需要IO口比较多,所以你老师要求你用8255外扩IO。64*64,假如你硬件上不做手脚(加过一些其他电路),那么IO口就需要很多了个了。是不是这个板是一个模块,然后里面本来就有相关的控制,扫描电路了?有原理图吗?或者模块资料吗?

网友C:
类似光电的手写板,hoho

用2维或者一维数组,表示好点,

然后就是不停的扫描吧,

把扫描的数据给mfc,

然后根据各点数据,画图就ok,

多研究一下,很容易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光电的手写板,hoho

用2维或者一维数组,表示好点,

然后就是不停的扫描吧,

把扫描的数据给mfc,

然后根据各点数据,画图就ok,

多研究一下,很容易作到的

请问你能给我一点这方面的资料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理解一下矩阵键盘的扫描原理,然后参照它的方法去做。工作量不大,理解也不难,就是需要IO口比较多,所以你老师要求你用8255外扩IO。64*64,假如你硬件上不做手脚(加过一些其他电路),那么IO口就需要很多了个了。是不是这个板是一个模块,然后里面本来就有相关的控制,扫描电路了?有原理图吗?或者模块资料吗?

主要这里不能上图,原理图很容易,就是我说的那样。。。键盘扫描的原理我知道,因为我刚做了这方面的东西,只是我不太清楚怎么读这些点。。。

网友:
单片机主要负责将被遮挡的二极管位置实时上传给mfc,处理的功能由mfc实现。
使用单片机作个32×32的阵列!

网友A:
“主要这里不能上图,原理图很容易,就是我说的那样。。。键盘扫描的原理我知道,因为我刚做了这方面的东西,只是我不太清楚怎么读这些点。。。”

仿照矩阵键盘,你用IO连接好这些点的两端后。在程序中定义一个足够长的变量,比如32bit,主要看你的点的多少。每个点对应该变量的一bit。然后开始扫描,依次给发射管电平让其发送,同时,然后依次检测接收管的电平,假如不通,那么这个点在写。变量对应的bit置1。 然后发送该变量给PC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这里不能上图,原理图很容易,就是我说的那样。。。键盘扫描的原理我知道,因为我刚做了这方面的东西,只是我不太清楚怎么读这些点。。。”

仿照矩阵键盘,你用IO连接好这些点的两端后。在程序中定义一个足够长的变量,比如32bit,主要看你的点的多少。每个点对应该变量的一bit。然后开始扫描,依次给发射管电平让其发送,同时,然后依次检测接收管的电平,假如不通,那么这个点在写。变量对应的bit置1……

8255的PC0-PC7控制8路发射管,每一个端口控制1路,例如PC0控制X、Y轴的第1、9、17、25个发射管。PA和PB连接的是接收管(PA连接X、Y的低四位,PB连接X、Y的高四位)。通过读PA和PB的值,来确定手指的具体位置。刚刚问了老师一些问题,他要我先测量出每根管的频率,这样就可以知道扫描一帧图像所需要的周期。还说这个扫描不同于键盘扫描,当检测到接收点的位置时,不要固定的设置为电平为高。现在搞的我越来越迷糊了。。。

网友A:
我之前都是作原理性的假设而已。因为我没看见原理图,我只能假设某一个状态。现在就你的两个疑问说一下:

“刚刚问了老师一些问题,他要我先测量出每根管的频率,这样就可以知道扫描一帧图像所需要的周期”

这样做,我估计是因为红外发送到接收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每次扫描都要知道当前这个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传过去。

“还说这个扫描不同于键盘扫描,当检测到接收点的位置时,不要固定的设置为电平为高。”
当检测到接收点的位置,肯定不设置恒电平啦。保存当前地址后,重新再扫描,,,至于置什么状态,具体看原理图,楼主设法将原理图传上,不然,老在猜测,假设,很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都是作原理性的假设而已。因为我没看见原理图,我只能假设某一个状态。现在就你的两个疑问说一下:

“刚刚问了老师一些问题,他要我先测量出每根管的频率,这样就可以知道扫描一帧图像所需要的周期”

这样做,我估计是因为红外发送到接收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每次扫描都要知道当前这个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传过去。

“还说这个扫描不同于键盘扫描,当检测到接收点的位置时,不要固定的设置为电平为高。”
……

这里貌似是上不了图的吧?要不你能加我QQ么?我的是50460401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都是作原理性的假设而已。因为我没看见原理图,我只能假设某一个状态。现在就你的两个疑问说一下:

“刚刚问了老师一些问题,他要我先测量出每根管的频率,这样就可以知道扫描一帧图像所需要的周期”

这样做,我估计是因为红外发送到接收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每次扫描都要知道当前这个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传过去。

“还说这个扫描不同于键盘扫描,当检测到接收点的位置时,不要固定的设置为电平为高。”
……

我先自己去想一下吧,呵呵,实在想不通再来问你吧,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