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Works的网卡驱动(END)?

楼主:
 在 vxWorks6.5 中找到了 RTL8169(PCI接口,1G网卡)的驱动,不过这个驱动是基于 vxBus 的,
哪里能找到 vxWorks5.5 的驱动?
或者如果把基于 vxBus 的 END 驱动改成普通的 vxWorks5.5 下的 END 驱动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玩过6.5的,不过5.5的END不复杂你做过的话,应该能从6.5的改过来吧。看来得装个6.6玩玩了好多新概念

网友A:
请留下邮箱吧,我给你一份。我的邮箱:jason_sun2008cn@hotmail.com

网友:
我使用的是x86下的代码修改过来的,已经经过2年的测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
目前的情况是驱动程序的收发中断都能够正常产生,发包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接收长度超过60的数据包会产生Exception。
具体:产生接收中断后,中断服务程序会调用RecvInt函数,该函数中有一个宏END_RCV_RTN_CALL(&pDrvCtrl->end, pMblk)。如果Descripter中的package长度超过60,程序执行至此就会产生Exception。

Address load Exception
Exception Program Counter:0x8023abf4
Status Register:0x3600ff01

此时tNetTask任务会Suspend。

我的邮箱是wanghao_luke@163.com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接收函数中,
在END_RCV_RTN_CALL(&pDrvCtrl->end, pMblk)之前,
将pMblk->mBlkHdr.mData的值加2或减2,就不会产生溢出。这会不会是数据对齐的原因呢?

如果按上面的方式修改,上传给MUX层的数据格式就不对了。
能否通过修改pMblk->mBlkHdr.mLen来弥补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遇到包长为100时100W包不丢包,包长为1470时3W左右丢包,之后ping的时间很长或者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留下邮箱吧,我给你一份。我的邮箱:jason_sun2008cn@hotmail.com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yiliyasha@hotmail.com

网友:
目标机主板是mb930f-r,网卡是intel 82566dm pci,VxWorks没有支持这个网卡的驱动,该怎么办啊,听网上说是把那网卡的驱动自己加进去,怎么做??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想要vxWorks 5.5下的8169 驱动。问题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能发给我一份不?我的邮箱ssdcxf2008@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发我一份吗??
我现在的网口驱动是 82567v,也是要从vxbus改到vxworks5.5,没有头绪,希望可以参照,谢

网友:
能给我一份吗?  基于 vxBus 的 END 驱动改成普通的 vxWorks5.5 下的 END 驱动。谢谢。我的邮箱是:6170582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