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好几天,DLL调用文件是生成了,可是函数却无法调用出来,请赐教!

楼主:
源程序是用VC写的,现在用EVC生成DLL调用文件,折腾了好几天也没弄出来,问题就像标题写的一样,函数没有办法调出来。

我的实现步骤(EVC4.0++环境下):

1、建立基于MFC下的动态链接的项目,项目名称为protocol.
2、项目建成后,有如下文件:protocol.h,protocol.cpp,StdAfx.h,StdAfx.cpp.随后,我又把原来用VC写的两个重要文件asdf.cpp,asdf.h添加到该项目中。
3、在protocol.h中,写如下代码:

#ifdef PROTOCOL_EXPORTS
#define PROTOCOL_API __declspec(dllexport)
#else
#define PROTOCOL_API __declspec(dllimport)
#endif

extern "C"
    extern "C" PROTOCOL_API int8 LocatePackage(unsigned char*, int16*);
      .....
等相应要调用的函数

4、在asdf.cpp文件中,在要DLL输出的函数下加了一条语句,如下:

int8 LocatePackage(unsigned char*, int16*)
{
  AFX_MANAGE_STATE(AfxGetStaticModuleState());
  这里就是源程序了........

以上就是我做的工作,当然一定是不对了,要不怎么调不出函数来呢。。。。麻烦大家帮帮忙,急用啊!!!

我给的分数不多,但我一定会给的!

谢谢各位!

网友:
extern "C"
{
    extern "C" PROTOCOL_API int8 LocatePackage(unsigned char*, int16*);
      .....
}

为啥要两个extern "c"?
帮顶

网友:
同一个模块中也要用extern "c"来声明吗?

网友:
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先用dumpbin工具查看一下
看看你的DLL有没有导出相关的函数接口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1/11/5172698.aspx

网友:
另外你为什么调不出函数
是不是你测试代码
加载DLL的方法存在问题

网友:
extern "C"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
记得给点分 都没分数提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ern "C"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

不是这里的问题,我去掉试过了,还是不行。。。。分数我一定会给的,呵呵,这不是问题还没找到头绪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为什么调不出函数
是不是你测试代码
加载DLL的方法存在问题

我上面写的步骤都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ern "C"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
记得给点分 都没分数提问题了

和这个没关系
extern "C"
用来指明该函数使用C的编译方式
输出的C函数可以从C代码调用
使得在C++中使用C编译方式成为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为什么调不出函数
是不是你测试代码
加载DLL的方法存在问题

我上面写的步骤都没有问题吗?

你还是先用dumpbin看看
你的DLL有没有成功导出函数接口
就能分辨出到底是DLL代码除了问题
还是测试代码加载DL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为什么调不出函数
是不是你测试代码
加载DLL的方法存在问题

我上面写的步骤都没有问题吗?

你还是先用dumpbin看看
你的DLL有没有成功导出函数接口
就能分辨出到底是DLL代码除了问题
还是测试代码加载DLL的问题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tern "C"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
记得给点分 都没分数提问题了

和这个没关系
extern "C"
用来指明该函数使用C的编译方式
输出的C函数可以从C代码调用
使得在C++中使用C编译方式成为可能

学习了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1/11/5172698.aspx

这个是dumpbin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1/11/5172698.aspx

这个是dumpbin的使用

先谢谢joyzml!
我试过了,dumpbin运行后,只是屏幕闪了一下,没看到任何变化啊。。。

网友:
还是弄不出来。。。

网友:
跟我一样是个菜鸟
你怎么知道函数无法调用的
把你的调用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