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tvout

楼主(2009-12-04):
6410 tvout
三星6410 wince 6.0 bsp包里面提供了tvout_test_switch.exe,tvout_test_output.exe等, 可是,没有源码,不知道怎么去转换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三星
wince

网友A:
根据 device driver 文档最后的一个实例更改的话,本身tvscaler的IOCTL_SVE_POST_SET_SOURCE_BUFFER,地址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B:
自己顶起来,呵呵~~ OS默认的显示应该是win0吧,可是数据源地址在哪里呢?

网友C:
这个起来后注册表中可以修改选择是从TVOUT还是从S-VIDEO输出。
从6410底板电路图也可以看出,2路输出的实现过程。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选择是从LCD输出,还是tvout,至于是从tvout 还是s端子,这个是可以通过注册表配置。那怎么去配置从LCD输出,还是从tvout输出呢? 还有,我的问题是写应用程序,通过DeviceIOcontrol来实现,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E:
好像没有源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