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卡读卡器是怎样识别不同型号的芯片的(如AT24C01/A ...

楼主(2010-02-24):
请问IC卡读卡器是怎样识别不同型号的芯片的(如AT24C01/AT24C02/AT24C64等等).
请问IC卡读卡器是怎样识别不同型号的芯片的(如AT24C01/AT24C02/AT24C64等等).
1. 如果用上位机软件怎样识别.
2. 在单片机中怎样识别.
芯片
型号
读卡器

网友A:
每个IC应该有对应的ID,如果知道是E2PROM,读取它的ID,采用查表,就能很容易知道IC的具体型号啊

网友B:
每个IC都有一个对应的ID吗?
我想问如何区分IC卡的种类,如(AT***/AD***)等,因为有多种IC卡,肯定要进行区分。

网友C:
上位机不是让用户来决定类型吗?

网友D:
如果按照ID号来分,那表得多大啊
可以考虑根据存储空间的不同,来区分,只是个人建议,我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