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方波输出的高低电平电压值各是多少呢?

楼主:
请教大家对于51单片机外部能识别的高低电平是多大呢?
比如我内部从P1.0产生一个方波,那么这个方波的高电平值和低电平值各是多大呢?
我现在需要对其进行AD转换,所以需要知道这个电压值,我也是初学不久,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
问题弱了,我用示波器打了下,max从2.8-3.3跳变。min从-80mv到-90mv跳变,
但是又有个问题了啊,电压值是负的,我AD是单极性的 怎么办呢?

网友:
好像出不了负的哦。。。

变动是正常的,你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里给出的范围

网友:
我用示波器直接看的,确实是负的啊,单片机我用的是FPGA内部集成的51软核,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
通常你用的单片机数据手册里是有这些参数的

网友:
看下你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下IO口是否支持负压输出?

我觉得是不是你测量有问题或者是示波器有问题,如果IO是负压的话 ,也不会只有八九十毫伏,跟正电压是个相对的电压才对。

网友A:
按道理高电平应该和供电电源一样高?就是说3.3v的供电 高电平就应该是3.3吗?低就是0,这样理解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高电平应该和供电电源一样高?就是说3.3v的供电 高电平就应该是3.3吗?低就是0,这样理解行不?

不一定那么精确,可以在一个范围内都行。
比如3.3,在2.5-4V之间可能都没有问题。DATASHEET上一般会给出一个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