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rs传数据,用dtu呢还是modem呢

楼主:
小弟要把现场由单片机采集的232数据传到上位计算机;中间传输计划用gprs。现打算买模块,却听某大大说,传数据用dtu不用modem。

小弟应该买dtu呢还是modem呢?有没有做过类似应用的前辈简单介绍下总体情况,在下感激不尽啊。

还有就是,市面上的modem和dtu价格都是500+,功能忒齐全,短信彩信什么的都有。小弟自知用不了那么多功能,买来浪费。有没有大大用过的熟一些的模块,适合做数据传输的,给小弟我推荐推荐?

网友:
DTU可能简单点,因为你给串口发什么,它就给你往外面送什么。光做数传用的DTU,价格应该也没有你说的那么贵吧。

网友:
DTU就可以了!GPRS透传数据,功能上也很齐全。而modem还需要外部软件来控制,虽然说功能上差不多,但用起来还是没有DTU方便!再说Modem的价格应该还是要比DTU便宜的!

网友:
各有优缺点;
modem做是可以成功没有问题,但是麻烦(软硬);
DTU相对来说,可以给你省掉一些麻烦;
用DTU

网友:
当然用DTU~
Modem你还得写TCP/IP/PPP,不是一般的容易

网友:
基于2.5G GPRS网络,内嵌Wavecom新款工业级无线CPU四频通信模块,模块内核采用32位的ARM处理器和实时OS,通过Wavecom公司提供的Open AT软件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CPU上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Wavecom模块出厂已经标配了WIPSOFT(嵌入式软件),可以通过它扩展出来的WIP AT Commands实现各种协议如TCP、UDP、PING、FTP、HTTP、SMTP、POP3。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GPRS业务所提供的短信、传真、数据、上网等功能,我们将复杂的无线CPU模块接口简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RS-232接口。
嵌入方寸DTU固件后,可直接与单片机、PLC、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连接,可以用来创建高速、永远在线、按需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网络,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等组网方式。
目前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网址:http://www.mconnm.com/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