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MFC基于dialog工程,CMyDlg无法重载OnPaint()?

楼主:
对比下win32的MFC   Dialog程序,

win32的CMyDlg下自动生成就有一个OnPaint()函数

wince  MFC  Dialog程序,

wince  CMyDlg下自动生成的时候没有OnPaint()函数,

但是我需要在OnPaint()中进行操作,

于是,在Wince的MFC中CMyDlg中添加了一个函数OnPaint(),结果设置断点发现,我添加的OnPaint()函数根本

就没有调用。。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啥呢?

网友:
我自己先顶一下。。

我添加OnPaint()函数的时候,直接在CMyDlg右键添加函数。。。。

不晓得,为啥没有执行。。。。

网友:
WM_PAINT消息和你的OnPaint()函数没有绑定吧....

网友:
要添加WM_PAINT消息的,这样系统接收到该消息就会跳到OnPait()函数。楼上顶!

网友:
添加方法是:菜单View-->ClassWizard,打开MFC ClassWizard对话框后,在ClassName中选择类(如CMyDlg),再在Messages中选择WM_PAINT,然后点击右边的按钮Edit Code,系统会给你自动添加的。

网友:
OnPaint函数是响应WM_PAINT消息的,你用MFC的消息映射把这个函数跟这个消息绑定起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