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界面设计问题

楼主(2010-02-25):
wince界面设计问题
请问要设计出这样的界面需要使用什么软件?
这种界面设计使用的什么方法。都是贴的图吗?
那具体设计过程是怎么样的?
好像是先设计整个界面,然后在截图。
白酒
板块
界面设计
wince
影响

网友A:
感觉像Flash做的。。。
不用外面的一些工具的话,就只能贴图了, 要专门的人做一整套的图片。

网友B:
都是设计好整个框架,然后按钮都是一张一张的小图,是分开的!
不是截图的。

网友C:
不变的部分直接在底图上,会变动的,比如时间日期等,做成单独的图片,先画底图,在贴那些变动的图片,用双缓冲,否则会闪。

网友D:
可以贴图 ,绘字,都有API函数,做成这种效果要花点心思的

网友E:
所有界面都可以用Photoshop设计,它是按图层来实现的,一层一层叠起来

网友F:
现在CE6.0下,采用PNG格式图片,支持半透明的效果,要实现这样的界面不难

网友G:
感觉这个像汽车表盘的玩意,去问看汽车电子专业人士

网友H:
目前在金融终端(比如ATM)上的一些应用,
UI是是用flash做的, 通过浏览器控件, 可以与底层硬件通信.
这种架构把UI与底层设计分开, 而且界面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不知道LZ的这个是不是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当然, 直接贴图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I:
很像手机的界面风格。我是从其他网站看到的图片。想了解一下如何实现的。

网友J:
从图片设计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一张一张图片叠加(有可能有透明)出来的.
但软件会考虑得更多,比如说一个按钮就是一个控件...还会有些其他的界面元素.
您可以了解一下一个关于wince的界面库,实现这种效果很容易,而且下面,中间的按钮都可以滑动.

网友K:
写这个没多少技术难度,最好用windows api来写,分析下界面,也就采用了下面的2种技术
1、双缓存,这个就是内存memdc,让屏幕不闪烁
2、透明技术,png用的多,不用apapha也可以实现透明或者变透明
剩下的让美工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