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 说明一下程序的意思 急!!!

楼主:
  写出下列程序的注释,并说明各个子程序实现的功能

       第一个

static int delayLoopCount=400;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adjust=0;
        if(time==0)
        {
                time=200;
                adjust=1;
                delayLoopCount=400;
                rWTCON=((MCLK/1000000-1)<<8)|(2<<3);
                rWTDAT=0xffff;
                rWTCNT=0xffff;
                rWTCON=((MCLK/1000000-1)<<8)|(2<<3)|(1<<5);
        }
        for(;time>0;time--)
                for(i=0;i
        if(adjust==1)
        {
                rWTCON=((MCLK/1000000-1)<<8)|(2<<3);
                i=0xffff-rWTCNT;                   delayLoopCount=8000000/(i*64);                }
}

      第二个

   2   void Port_Init(void)
{    rPCONA = 0x1ff;
        rPDATB = 0x3ff;
        rPCONB = 0x3ff;
        rPDATC = 0xffff;
        rPCONC = 0x0f00ff54;
        rPUPC  = 0x3000;
        rPDATD= 0xff;
        rPCOND= 0xaaaa;
        rPUPD = 0x0;
        rPDATE        = 0x1ff;
        rPCONE        = 0x15569;
        rPUPE        = 0x6;
        rPDATF = 0x0;
        rPCONF = 0x24900a;
        rPUPF  = 0x1e3;
        rPDATG = 0xff;
        rPCONG = 0xffff;
        rPUPG  = 0x0;        //should be enabled
        rSPUCR = 0x7;  //D15-D0 pull-up disable
        rEXTINT = 0x0 | (4<<4) | (4<<8) | (4<<12);
}

    第三个

3 void Timer_Start(int divider)
{
    rWTCON=((MCLK/1000000-1)<<8)|(divider<<3);
    rWTDAT=0xffff;
    rWTCNT=0xffff;
    rWTCON=((MCLK/1000000-1)<<8)|(divider<<3)|(1<<5);
}

int Timer_Stop(void)
{
    rWTCON=((MCLK/1000000-1)<<8);
    return (0xffff-rWTCNT);
}

         要上交了   我搞不懂   很急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要把开发环境写出来,用的什么。第一个就是设置一些寄存器,实现延时;第二个是设置寄存器,把r去掉就是寄存器的名字,要查单片机的datasheet,才能知道意思 第三个的第一个函数是设置定时器的时间计数值,第二个函数也没太明白

网友:
如果函数名是正确的,看函数名就可以看到大概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延时  初始化  启动定时 停止定时

网友:
看程序,需要对照你所用的IC的芯片手册,对照下相关寄存器

网友:
功能依次为:1、延迟 2、端口初始化 3、开始计时器 4、停止计时器
PS(PostScript/*备注*/):eeworld是一个交流想法的平台,如果楼主想吃现成的,好像给的银子不够,呵呵,个人观点…

网友B:
学习应该是大部分自己努力,别人再点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应该是大部分自己努力,别人再点拨一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