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x86架构的,vxworks操作系统,dm9000的网卡驱动?

楼主:
 哪位大大,有x86架构的,vxworks操作系统,dm9000的网卡驱动?麻烦发小弟一份,谢谢

网友:
抱歉,没有,帮顶下。

网友:
muxDevLoad加载dm9000的驱动后,调用ifunit返回NULL,说该口不存在,调用muxDevStart,显示:
Page Fault
Page Dir Base   : 0x0f738000
Esp0 0x0f630c88 : 0x0f7be7d4, 0x00000030, 0x0f630ce0, 0x0039d1ea
Esp0 0x0f630c98 : 0x0f62e594, 0x0f630cd0, 0x00000003, 0xfffff06c
Program Counter : 0x00318cdf
Code Selector   : 0x00000008
Eflags Register : 0x00010212
Error Code      : 0x00000002
Page Fault Addr : 0xfffff06c

36c49a vxTaskEntry    +a  : shell (1, 0, 0, 0, 0, 0, 0, 0, 0, 0)
400fb2 shell          +182: 400fe0 ([1, 3, 7f, eeeeeeee, 0])
4011b7 shell          +387: execute ([f630e7c, 400fd2, 80, eeeeeeee, 20])
40135c execute        +cc : yyparse ([f630e7c, 0, f630e7c, 0, f630e7c])
416a70 yyparse        +710: 4137f0 ([&yyval, 48a890, 48a8b0, 41658d, f630e7c])
413943 yystart        +9b3: dm9KEndDriv ([0, 0, 0, 0, 0])
31a68f dm9KEndDriv    +9f : muxDevStart (f6cea64, 0, 1, f630d18)
39e0bc muxDevStart    +4c : 318ca0 (f7be7d4, 0, f630ce0, 3ec71a)
shell restarted.

调用muxShow是能看到dm0的,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恭喜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如有技术问题,可咨询我这边泰宇凯达
davicom原厂代理
QQ:7832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