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关于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e;
                        while(temp!=0xfe)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
                        while(temp!=0xf0)  //songshoujiance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e;
                        while(temp!=0xfe)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e;
                        while(temp!=0xfe)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e;
                        while(temp!=0xfe)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按照郭天祥的方法我怎么就不能出现象呢?程序检测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实现起来有问题,估计是程序的选择和接口的跳转有问题。
这个程序的现象是如果开始按1234个按键的话可以显示,也可以转换,但是如果按了一下4之后的按键以后,如果前面有显示的话呢就不动了,没显示的话呢就不亮,这时再按1234中的一个也不亮
好像就只能控制1234个按键,别的不能控制。那个地方有些小错误呢?能使矩阵键盘所有的按键都有效?

网友:
太晚了,明天再来帮忙看下

毕业两年的菜鸟!

网友:
1。void main()
{
while(1)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
temp = 0xf0;   //给循环结尾增加该句,使代码跳出本循环。
                  //商业化代码,所有循环必须考虑推出的条件!
}

网友:
程序已经被我搞定了,看了大半天原来是指令写错位置了。下面把源程序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助。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songshoujiance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3=0x00;
                        P0=table[num];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