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开发扫盲

楼主(2009-11-04):
GPRS开发扫盲
目前手里有个项目要用到GPRS进行大数据量的传输。因为对这个没什么概念,想请各位扫一下盲。
1. DTU和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2. 我要着手进行开发的话,是买市面上现成的DTU还是开发板进行开发呢?如果是在开发板开发好了以后,市面上的成品能用么?
3.是先确定使用什么模块来开发,还是开发了软件不管什么模块都能用呢?
谢谢了!
模块
成品
GPRS
开发

网友A:
市面上有DTU和模块,DTU属于已经开发好了的产品,比如说已经是透明传输,只要接上串口,设置好参数,就可以发送,接受数据。而模块需要二次开发,引出了串口,你使用单片机接上串口,发送AT指令来控制模块完成数据传输功能。
建议你买模块进行二次开发,还能学到AT指令。
先确定用什么模块,因为模块硬件不一样,指令也有略微的差别。

网友B:
那么如何在模块和我的应用程序之间传递数据呢?
我想要实现如下应用
1. 客户端是PC机,我的应用程序和GPRS DTU交互数据;
2. GPRS DTU和具有固定IP地址的服务器之间进行数据交互;
3. 我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通过DTU进行数据的上传和下载;
此外,使用这种模式的,一般数据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还有,如果有哪位做过类似于我的这个应用,欢迎交流。薪酬面议。
QQ:14735994
mail:joe.zou@tcsoft.net.cn

网友C:
DTU是你的开发周期短一点,因为你直接通过串口向DTU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开发板,工作量要大点,不过可以根据你使用的通讯模块,直接固化到你的终端里面去。而且代码部分也是自己的,修改可能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