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用C8051F930往SIM300写AT指令的程序,请问有人会吗

楼主:
想用C8051F930向SIM300写AT指令 请问有人有这个或类似程序吗  或者有人会写吗  急求啊

网友:
就是串口操作而已

把要用的AT指令定义成常量数组
用的时候把数组的首地址和长度传给串口发送函数

发送完成后,通过判断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来看AT指令是否执行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串口操作而已

把要用的AT指令定义成常量数组
用的时候把数组的首地址和长度传给串口发送函数

发送完成后,通过判断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来看AT指令是否执行成功

不知道SIM300是怎么样子的,TC35i是这位仁兄说的这样,一般都是串口操作,注意波特率即可。